cc3d打舵掉高度,怎样修改PID?

楼主(2016-04-10):
新手请教:1,CC3D飞起来还算平稳,就是一动控杆就掉高度,请问应该如何调整PID?
2,由于JJ重量轻,油门杆基本在中点以下操控,油门曲线和油门中心已做调整,但油门上蹿下跳幅度仍很大。是否应该把油门中心再向左移?谢谢。

网友:
好像不是PID的问题吧,这个我还没遇到过不太清楚。。如果是打舵手抖影响到油门就只能多练找手感了。。油门曲线可以调平一点,往左移只是让油门杆不用推太高,往下才是减小输出。最重要的是找到手感,习惯了就没那么晃了。。

网友:
想不掉高就买带气压计的飞控,掉高和pid没有关系,会掉高和水平会漂移是同一个道理。

网友:
过弯  刹车  都要补一手油门v让飞机有上升的趋势  纯粹手感问题  多练吧  别指望什么气压计  纯正坑爹货

楼主:
明白了,油门必须是随时不断地调节的。场地不大,操纵还真有点难度,需努力,会有提高。

网友:
油门用用cruisecontrol模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