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故障!(已修好!)

楼主(2016-04-10):
打算把100A V3好盈装机,插上电池后,电机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隔两秒响一次。 接受机上灯没有亮, 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出了,线路和接头都检查了好几遍, 都没有问题。。 用好盈编辑器,外接电池供电时,电调还可以进行编辑。。。 。。。
平时不经常使用,上周用的时候还正常, 求解,,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好盈售后服务很好,已经把电调维修好了,邮寄回来。 电调在保修期内是免费保修。
主要的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V3 电调自带了BEC, 大家在用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设置卡设置的时候须通过设置卡自带的连接线接好电调, 然后通过电调给设置卡和电调供电。
不能外接电, 第一个图片就是错误的示范。

用外电池编辑器还可以正常编辑

用外电池编辑器还可以正常编辑

无信号输出

无信号输出

网友A:
bec出w问题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出w问题了,返厂吧

哦? 你遇到过?只能明天问问售后。。。

网友A:
我已经修好回来了,1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修好回来了,120块

晕, 我的还没怎么用,就出现BEC故障的话

网友A:
我是用接收电调机的时候推了油门,电机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接收电调机的时候推了油门,电机转了

哦, 你的点调也是BEC主板故障吧?? 是什么原因造成故障你清楚吗? 还是莫名其妙来个故障?

网友:
手贱用接收电通过接收机驱动了马达

楼主:
是BEC故障,已维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