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七加RealFlight 7.5模拟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0):
RealFlight 7.5模拟器用天地飞七飞多轴遥控设置不了

只要选择下面的就失灵,乱飞,重新转了模拟器,改了遥控设置,恢复遥控出厂设置都不行,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2016-05-25):
只是多轴不能飞么?我用加密狗连接,选择上面的,就酱。

网友:
选上面的摇控器啊

设置为固定翼的模式就可以飞多轴了。

网友(2016-09-30):
这个不懂,继续打听

网友(2016-12-22):
click等一行遙控器再edit 等二行遙控器永遠冇反應

网友:
点calibrate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1-24):
上面的是有线狗 下面的是无线狗 所以。。。

网友(2017-06-08):
上面那个遥控器就行了,下边的不能用,通道什么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