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为什么会突然来一个空翻

楼主(2016-04-10):
飞控是apm2.6,H4机架,v3508电机kv700.以前用固件3.1.2,和3.1.5调参从来都稳稳的。就稳稳的前后,左右摆动几分钟就好了。可最近用的固件是3.1.2 版本 (ddd4d881),调参有时候冷不丁就来一个前空翻或者横滚翻,吓的我心脏都要跳出来,还好,就只来一次。翻的大概有90度吧,然后马上又自己恢复水平。
有时候横滚和俯仰的时候都会来一下,今天就是俯仰来了一下。

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了,原来还以为是控的电位器有漂移导致,现在都修好没有漂移了,还是这样,而且会自动恢复水平,很明显是在飞控的控制下的。

求教大家是怎么回事,是飞控版本问题吗?

网友:
它在逗你玩

网友:
卧槽。。。。这有视频吗?自动调了好久了  没见过

楼主:
没有视频,如果下次要调参我就录一个

网友:
应该是震动???

网友:
固件bug吧

网友:
可能是你动力太强
自动调参的原理就是在要调参的轴向上给一个冲击信号,然后根据响应分析出机械特性然后再设置参数
大概类似于突然退一个满杆然后松手

估计你的动力太强悍,推过了

网友:
估计是动力过强。

或者试试 3.1.5 吧。

网友A:
应该角速度太大了,3508的动力修到3.0做自调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角速度太大了,3508的动力修到3.0做自调比较安全。

谢谢,请问动力怎么修正到3.0 呢?
我以前也是同样的电机,没出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