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角电机发烫

楼主(2016-04-10):
apm飞控,固件3.1.2,v3508 kv700电机上1355碳桨,30A蜘蛛v3电调。以前冬天没怎么注意,3、4位置的电机比1、2位置电机热很多,但是是冬天天气冷,感觉不是很烫就没注意。
现在夏天了,飞6、7分钟后。3、4电机都发烫,1、2电机还是温温的。

以为是电机问题,就调换了3、2的位置,但是对调后还是3的位置发烫,原来发烫的电机调到2的位置就不烫了。。。说明不是电机问题。
机架水平也调过了,
就剩下电调和飞控参数。

对换电调吧不好弄,要重新焊接,还得拆机架,而且感觉电调坏的概率应该不大。最后再搞吧,先校准一下飞控、自动调参一下再看看吧。

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

网友:
方向通道  的中立的没匹配好?

网友A:
对角线。。可能是马达安装不水平,导致一对对角线上的马达要输出更大的功率来抵消扭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角线。。可能是马达安装不水平,导致一对对角线上的马达要输出更大的功率来抵消扭矩吧。。

正解!同样情况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同样情况出现过!

请问,你当时电机有多歪呢?

网友:
有可能你的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当时电机有多歪呢?

相邻桨末端高度差大约1-2厘米,后来用纸片垫平后发热就均匀了!我是垃圾的机架,电机太热把机架融了点导致的不平!最后还是换了机架!

网友:
机架是啥样的?如果是碳管的,建议你最好弄几个水平气泡柱来调整电机安装座,保证每个电机安装座平面与中心板平面是平行的。。如果是一体成型的机架,,,那就废了吧。。估计机架本身都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