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八的混控问题,

楼主(2016-04-10):
每次天八对完码之后,开混控打升降舵的时候只有一个舵有反应,而且打副翼是升降,换了通道也是这样,求解答

网友:
你确定你没接到起落架-升降混控上?

网友A:
先说怎么连接的,再说用的什么混控。然后再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怎么连接的,再说用的什么混控。然后再找答案、

我飞的是su37,接的是升降~副翼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的是su37,接的是升降~副翼混控

一个舵机接副翼,另一个舵机接升降,然后再菜单里设置“升降舵混控”。如果升降是反的,将两个舵机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舵机接副翼,另一个舵机接升降,然后再菜单里设置“升降舵混控”。如果升降是反的,将两个舵机互换一 ...

好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