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烧 烧 烧、。。。

楼主(2016-04-10):
新手自组。。。不知哪里出问题。连续烧了三个CC3D   都是在家试飞正常   然后开开心心出门去玩。玩了一两电就GG。  直接冒烟。

楼主:
坏的都是同个地方。。。  之前烧过一次 图传发射。不知道是不是留下什么后遗症。    CC3D 是银燕12a 电调供电的和接收机一起 都没单独供电。

网友:
怀疑你供电有问题。换个BEC供电

网友A:
你这个不烧就怪了,没看到有用单独的DCDC,+5V全部从电调拉过来,而且你还把电调上面的+5V全部接在了一起~。大忌…………。解决方法,单独接个DCDC,给飞控接收机图传供电。或者没有图传,飞控只从一个电调取电,多余的去掉。

网友B:
我觉的不是。4个5V电源都通过电调供给CC3D ,这个事情我干过,现在还一直是这个样飞。

现在楼主的CC3D 的STM32单片机被烧了,必然是电压过高,如果是CC3D本身问题,不至于连续烧3个。

我怀疑有一路或者几路电调的+5V稳压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烧就怪了,没看到有用单独的DCDC,+5V全部从电调拉过来,而且你还把电调上面的+5V全部接在了一起~ ...

哎! 我也是这么接的啊 玩了一个多月了 没啥事啊...+5v都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换一家买,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不是。4个5V电源都通过电调供给CC3D ,这个事情我干过,现在还一直是这个样飞。

现在楼主的CC3D  ...

那我把电调剪掉3个 只留一个电调供电行不行。 之前还以为是哪里短路了,全部拆开重新焊。后来才发现 有一个电调确实有问题。每次都发热特别快。配件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家买,质量不行

  之前刚装完去飞都没问题。  飞了两电。炸鸡图传发射好像是进水了【在树林飞】 短路了  换了图传后 继续试飞就开始烧CC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烧就怪了,没看到有用单独的DCDC,+5V全部从电调拉过来,而且你还把电调上面的+5V全部接在了一起~ ...

DC 接口怎么弄。。。我新手。谢谢解答

网友E:
把电调信号线只需要一个五福供电就够了,,,,,

网友:
老款的CC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调信号线只需要一个五福供电就够了,,,,,

    自己傻。。。因为刚开始在家里试飞感觉良好。  出问题又以为是短路什么的。没想到这层

楼主:
新款老款都有、、

网友:
如果你电调质量好,4个都给设备供电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怕就怕其中的一个电调bec故障,那就惨了,所以一般飞控说明书上都注明只能用一路电调供电

网友:
路过我也是这样接

网友:
一样用的601接受,3合1BB,银燕12A电调,3S1500.2200的电都用,不过我的是280机架,3块都是烧STM32就加个5VBEC稳妥点~

网友:
只保留一路供电吧,四路电调同时供电不好说会烧什么,反正我是记住泡泡老师教程里的这句话了,有一次我接成两路供电了闻到有点儿味敢快又改回来了,飞到至今一切正常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我也是这么接的啊 玩了一个多月了 没啥事啊...+5v都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问题啊?

每个电调的5V不可能做到绝对一致,对外又都是强驱动,如果不一致强行并联在一起,就会出现所谓的电荷倒灌现象,也叫顶牛,这在电子电路中是最大忌讳,很容易造成稍弱驱动的这边损坏。

网友:
我也是四个电调供电,看了你的问题,我准备改成一路供电

网友F:
建议对飞控板进行绝缘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要大改了。。。

网友:
入多轴的时候也知道用一路供电,不过懒得去挑线,现在看来还是挑线最稳妥,我飞丢的两架估计也和四路供电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电调剪掉3个 只留一个电调供电行不行。 之前还以为是哪里短路了,全部拆开重新焊。后来才发现 有一 ...

我觉得你应该测试一下每个电调的BEC电压是不是5V

网友:
我烧了4块    换了分电板就不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我也是这么接的啊 玩了一个多月了 没啥事啊...+5v都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问题啊?

你养的乌龟么那么搞笑

网友:
建议单独bec,每个电调输出的5v可能不一致,比如内阻不一样,这使得个别电调5v的负载特别大,发热就大。建议外置一个bec

网友:
连烧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我也是这么接的啊 玩了一个多月了 没啥事啊...+5v都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问题啊?

  我也是几个电调的bec同时供电,飞了快一年好好的;这样还有冗余,哪怕一个或两个电调BEC挂了能 飞控保证都有电,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四个电调中某一个的BEC输出很不稳定(比如突然过高),那极可能出现楼主的遭遇,接二连三地烧设备,建议先测电调BEC输出电压,视情况换成外接BEC或从带BEC功能的分电板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对飞控板进行绝缘处理

那是必须的,塑胶螺钉固定

网友:
四个电调都供电,飞了2年没出问题,但是现在还是改成一路供电了

网友:
我从来不买带BEC的电调,5V只需要一个,四个电调各带一个,其他3个没用不说,BEC空载也要耗电,BEC模块还要增加重量,所以我都是用电源模块供电的,走线简单,节能,高效

网友:
烧了再来个新的!

网友:
那个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2016-09-03):
看完这个贴我就默默的选择一个bec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