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船用外转电机资料推介

楼主(2016-04-10):
说明:以下资料收集于网上。由于专门针对船用的外转子电机比较少,而直机电机很适合船用,所以这里主要收集了部分适合跑船的500级~600级直机电机资料,尽量满足下列条件:kv值适合6s电接近三万转或以上,功率较大,能搭配八十公分~一米船,船速目标是80公里以上甚至破百,大部分可使用80A~100A电调,而重点是价格实惠。这里没有收集到国外品牌外转电机(本人外文水平有限),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了解。

用450直机外转子跑船的配搭比较多,使用2S~6S电的都有,为方便大家仅列出3000kv以上(适合3s跑速度)外转电机参数。

700级~800级的直机电机需要6~12s电,本人对这类直机电机涉猎不多,资料有限,有待收集补充。

注意事项:
1、外转子电机有以定子尺寸命名的,也有以外观尺寸命名的,极易混淆,辨别时请一定留意‘重量’这一重要参数!!!
例如某电机‘2826’,40克,另一电机‘2223’80克,因450级直机电机均在80克左右,由重量可判断出‘2826’电机承受功率较小(实际不到200W),非400~450级直机电机。而2223重量大一倍,承受功率较大,功率近500W,属450级电机。2223是定子的尺寸,而2826却是外观尺寸。

2、外转子散热不好,动力搭配时不管使用几s节电,注意电流不要超过电机规定的最大电流,运行超过五分钟请留意外壳以及轴心温度,控制在七十八十度以下为佳。动力配置合理的话可免去水冷。

3、外转电机最高转速不可超过电调对多极电机的转速限制,否则电调及电机会发高热。外转子对电调有一定要求,不是所有电调都能搭配,如果发现外转子比内转子耗电或者启动困难以及提速时产生刹车似的啸叫或停车,很可能是电调不支持。某些电调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设定好参数,如好盈的天行者80A,需将功率保护设定为‘截止’而非‘降低',“启动”为正常启动而非柔性启动,否则跑船时可能会出现时快时慢的现象。

4、如外转子电机kv值过高,如450级超过4000kv,500~600级超过2000kv那么电机效率会降低,发热量大,可查电机厂家提供的电机参数中‘空载电流’一栏,对挑选高效率电机有帮助,如空载电流超过6、7A以上的请慎重。450级直机电机3s使用在50~60公分船上较常见,但大多数不如28xx/36xx内转子电机输出功率大,最好要注意重量(80g以上)与功率(500w以上),也请留意极数、曡片材质厚度,是否弧形瓦磁、是否动平衡等参数。外壳转子粘贴的磁片较薄、转子与定子间隙较大、拧动时没有明显顿挫感的(包括12N14P 应有几十下顿感)的电机,耗电量相对较大。(注*顿感过强也可能是磁极布局有问题)

500~600级直机外转无刷电机——
蓝鹰 2820-1900kv
Kv:1940
轴径:5 mm
外径:35
高度:40
重量:137 g
备注:12N14P    类似的电机有:
銀燕EMAX GT2820 04(定子2820)   1460KV
朗宇SUNNYSKY X2814   1450KV
丹锂COBRA 2826-6(定子2826)   KV1470
兴耀华EMP N3548(定子2826)   1300KV
双天DUALSKY  XM3536EA-5(定子2814) 1380KVE-sky 2822 (定子2822)  1200kv
飞速达 FC 3536(定子2815) 1520KV
说明:12N14P电机比12N8P电机扭力更大效率更高,更适合船用。高效率电机加大直径桨且轻量化的动力配置可使整船获得较高的效率。朗宇、银燕、丹锂都有类似极数的电机,通常kv值超过1200kv的品种不多,6s的最大功率大都在一千W以下,3S~4S通常可搭配D40~45桨。以上有几个电机在60 cat 6s搭配440桨船速80左右(2200mah 40c  5分钟),测试中发现1900kv的2820( 12N14P)电机T数过少,6s时电机高热且效率较低,因此12N14P电机不适宜高转速搭配。厂家建议12N14P电机最高转速受电调频率限制不要超过28000转~30000转。

丹锂 COBRA 3525 Kv1300
Kv:1300   (1500kv订制)
定子:35x25
外观尺寸:43X51
轴径:5 mm
外径:35
高度:40
重量:235 g
最大持续电流:62A(以上)
最大功率:1380W以上(6s)
备注:12N14P   定子尺寸较大,kv值较高,功率大,适合6s电压

浩马特 500直升机无刷外转马达
型号:HB3650
Kv:1700
轴径:5 mm
外径:36
高度:50
空载电流:3.8A
最大电流:80A
最大功率:1500 W
重量:165 g
备注:磁感较好,适合半浸桨或全浸桨的象真鱼雷快艇等。单双驱都可以。

飞越 Tarot 500级直升机外转无刷电机
型号:TL3723-03
Kv:1700
轴径:4.99 mm
外径:36 mm
高度: 50.10 mm
定子直径: 30.0 mm
定制厚度: 25.0 mm
空载电流: 4.5 A
最大电流: 80 A
最大功率: 1500 W
最大效率: >90%
重量:165 g
与上一款差别不大

飞速达F500
F500-   1720kv    1450kv
外观尺寸:Ф37.0X47.0
空载电流:3.0A     2.6A
额定工作电流:70A   62A
最大电流:80A    70A
内阻:0.0214  0.0282
功率:1500W    1400W
轴径:5.0mm
电机重量:175g

群汐3530-1750KV QXMOTOR外转子无刷电机
Kv: 1750
轴径:5mm/6mm
外径: 35
高度: 78(锥形)
最大功率: 1450 W
重量: 203g
备注:12N10P结构扭力大,但转速过高受电调频率限制——十二极最高转速35000转。请留意群汐的3530-1750kv电机,有些是后出轴方式,6mm轴不太适合采取常规装船方式。此电机手感磁感不强,可能是针对涵道设计所以没带离心散热孔,用于船上发热量相对大一点。(207楼有跑船视频)

朗宇 500电直A123 6S电池专用马达
型号:S2825
2050KV
重量:180G
轴径:5mm
外径:36mm
长度:52mm

C35-50外转子500电直无刷电机
KV: 2000RPM
轴径:5.0mm
直径:35mm
长度:50mm
轴长:16mm
重量:173g
备注:35直径kv值2000的外转子比较少见。

GS F35系列 3550 外转直升机无刷电机
型号:F35-50
Kv: 2100
轴径: 5 mm
外径: 35 mm
高度: 50 mm
空载电流: 4.5 A
最大电流: 135 A
最大功率: 2400 W
重量: 190 g
F35-50分三种具体型号
F35-50-15: 2100Kv
F35-50-17: 1650Kv
F35-50-19: 1150Kv

群汐QX3525-287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定子尺寸:28x25
外观尺寸:35x44
KV:2870
轴径:6mm
重量:约150g
商家没能提供更多资讯,简单介绍:此款电机是前出轴,装船比较另类。2870KV是35mm直径12N10P外转罕有的高kv值,而售价仅65元。可用4s电,很适合跑60公分左右的cat与虾等快船。弱点是磁强不算太强,4s 最大搭配 D40桨。

4540N 1300KV 无刷马达
轴径:5mm
外径: 42.1
高度: 39.8
空载电流:
最大电流:
最大功率:900 W(4s)
重量: 160g
12N14P,独特的大轴承稳定结构,磁感不算太强,定子直径35(28的常见),外径达到42mm,短身,重量不大。这款电机适合跑全浸桨,极省电。测试过70公分游艇6s 2200mah电 80A电调 432~434全浸桨,船速可超过70。但跑速度就不如选择嘉迪HF500 1600kv  (9N6P或12N8P电机)。

joysway(非凡)   83系列 船配件 2815无刷电机
KV值:1900kv
轴径: 5 mm
外径: 39.5mm
高度: 37 mm
重量: 130 g
注:
12N8P 结构,电机磁感强,扭力足。试过在85公分O艇,6s 440桨,超过三分钟高热,而在60~65公分cat  D35桨(D40) 6s 2200mah电池 80A电调 效果很好,是一个重量轻既省电又有速度的搭配。(搭配60公分船不逊色于 嘉迪HF500   嘉迪HF500为1600kv 230克 9N6P

傲翔 AX 500H  500级直机电机
kv:1700  2000
轴径: 5 mm
外径: 37.55mm
高度: 49.5 mm
空载电流 :
持续电流: 65 A
最大功率:
重量: 170 g
9N6P   傲翔有多款电机,包括600/700级电机

傲翔 AX 600H 600级直机电机
kv:1700
轴径: 6 mm
外径: 43mm
高度: 60 mm
空载电流 :
持续电流: 70 A
最大功率:
重量:257 g
12N8P

嘉迪GARTT 500直机马达
型号:HF500-1600KV
Kv: 1600
轴径: 5 mm
外径:43.5 mm
高度: 45 mm
空载电流 :  3.2 A
最大电流: 80 A
最大功率: 1700 W
重量: 230 g
参数相近的有:花牌H3520-1600KV 500电直电机  以及 亚拓  ALIGN 500MX(1600KV) HML50M03无刷马达
备注:嘉迪电机同亚拓电机极其相似。这是9N6P电机,磁感非常强,最高支持45000转(早期资料,现标40000转)。做工精良,性价比超高。由LEO船友发掘并推荐。这个电机在大幻影虾 测试过,80A电调 6S 2200mah 40c电池 D45三叶桨船速过百,而仅用2200mah电池搭配D40桨可以在没水冷的情况下连跑4分钟(直线最高速约90左右,没水冷电机温度接近一百度
)。       嘉迪HF600-1200kv个头及功率更大,依旧是9N8P,6s电池+D50桨+120A电调,最高30000转,性价比优势不明显。

花牌H3520 ——1600
型号:HF500-1600KV
Kv: 1600
轴径: 5 mm
定子:35X20
外径: 40 mm
高度: 46 mm
空载电流 :
最大电流:
最大功率:  1800 W
重量: 不详
备注:12N8P

非耐克斯phoenix  500电直 3826

kv:1900
轴径: 5 mm
外径: 35 mm
高度: 48 mm
重量: 不详
备注:9N6P

新西达  Turnigy 500级别马达
HG3126PRO-
Kv:1600  2200
外形尺寸: Φ37.6*47.5mm
输出轴径: 5mm
最大功率: 1500 W
重量: 186g

备注:2200kv慎选

GS F42系列 外转直升机无刷电机
型号:F42-55
Kv: 1650
轴径: 5 mm
外径:  42 mm
高度:  55 mm
空载电流: 4.5 A
最大电流: 150 A
最大功率: 3100 W
重量: 270 g
F42-55具体型号细分为:F42-55-11 1650Kv   F42-55-15 1150Kv  F42-55-16 1000Kv  F42-55-18  850Kv
备注:480元性价比不算很高,但直径42mm,最大电流150A,功率3100W,还是值得留意。

C43-58外转子无刷电机 无刷马达 600电直配套无刷电机马达
KV: 1800RPM
轴径:6.0mm
直径:43mm
长度:58mm
轴长:18.5mm
重量:283g

X-TEAM 600级别直升机外转无刷电机马达
XTO-T600
Kv: 1400
轴径:6mm
外径: 49.8
高度: 54
空载电流: 5A
最大功率: 2000 W
重量: 335g
备注:8磁极  这个品牌值得关注。

新西达  Turnigy 600级别马达
H3736/2
Kv:1970
轴径:6mm
外径: 44.3
高度: 61
最大功率: 2700 W
重量: 360g
备注:600直机电机,kv值接近2000,目前只搜到这一个。空载电流很大,电机效率不详,慎选。

新西达 Turnigy 600 700级别 H3740
Kv:1760
轴径:6mm
外径: 44.3
高度: 65
最大功率: 3000 W
重量: 380g
备注:新西达高端产品,外销品牌,质量不错,磁感极强,扭力强大,试用在85公分 O艇 6s D40~D45 可破百,比搭配2000kv3680或4082 内转子+D40桨更快更省电。

700级直机无刷电机——
700级直机无刷电机  品牌: JD-POWER
型号: MZ-5257D
Kv:1100
轴径:6mm
外径:51.8
高度: 51
最大功率: ?
重量: 430g
备注:12槽10极

嘉迪GARTT 700直机马达
型号:HF700-530KV
Kv: 530
轴径: 6 mm
外径: 53.2mm
高度: 60.8mm
空载电流 :  2 A/10v
最大电流: 100A
最大功率:  4500W
重量: 490 g
备注:扭力巨大,6s可驱动汽油机所用的D78桨,最高转速28000转。发热量少。本人以一米三的油船改为电船就用了该电机,全重达6公斤。

傲翔 AX 700H 700级直机电机
kv:900
轴径: 6 mm
外径: 49.5mm
高度: 58.5mm
空载电流 :
持续电流: 70 ~90A
最大功率:
重量: 363g

飞速达F700
F700-  550kv    500kv    460kv
外观尺寸:Ф50.6X66
空载电流:3.2A    2.8A   2.3A
最大电流:110A   110A   105A
额定工作电流:小于98A    98A    95A
内阻:0.0185    0.0232     0.0245
功率:5000W    5000W     4800W
轴径:6.0mm
电机重量:433g

TYPE
TYPE4025-1100KV Ultimate粗铜线高性能竞技电机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X_!!1962786747.jpg

450直升机外转无刷电机——3000kv以上
朗宇 A2218-3950KV 450直升机无刷电机
KV:3950
定子直径:22mm
定子高度:18mm
电机轴径:3.17mm
电机外壳尺寸(直径*长度):Φ27.7×35mm
重量(g): 67g
无负载电流(10)@10v(A):2.6
适用电池节数(Lipo):3S
最大工作电流(A)180S:37A
最大功率(W)180S:400
瞬间最大功率(W)15s :540
适用电调:40A

朗宇S2220 kv4500电机马达  450电直A123 3S专用马达
规格:S2220
重量:87g (含插头)
kv:4500rpm/v
功率:约480w
轴径:4mm转3.17mm
外径:29mm
长度:38mm
注:9N6P

H2221 3600KV  450 480 电直无刷马达
品牌: 林超达外径:28mm
长度:40mm
轴径:3.17mm
重量:86g
定子尺寸:22*21mm
KV值:3600 rpm/V
空载电流:3.8A / 10V
内阻:0.013ohm
最大持续电流:45A
注:弧形磁瓦  9N6P  采用0.2mm进口硅钢片,日本NMB进口轴承

飞越 Tarot 450MX(3500KV)无刷马达/亚拓/富丽 TL450MX-3500
产品参数:
定子直径 : 22.0 mm
定子端厚度 : 19.0 mm
定子端数 : 12
马达极数 : 8
马达绕线圈数 : 3Turn Delta
线径 : 8-Strand 0.29mm
每伏特转速 : 3500 RPM / Volt
无附载电流 : 4.0 Amps
马达阻抗 : 0.021 MOhms
马达重量 : 77 Grams
马达**直径 : 27.80 mm
齿轮安装轴直径 : 3.5 mm
马达长度 : 37.35 mm
马达轴心全长 : 52.5 mm

飞越 H2819 450 电机 TL2819
kv值:3600rpm/V
轴 径:3.17mm
重 量(约):68g
工作效率: >90%
空载电流:3.4A
最大电流:45A
最大功率:450W

豹子 450电直用 3500KV 外转无刷马达
型号:LC450-3500
外形尺寸:27.8x34.0
轴径轴长:3.17x16
重量:68g
空载电流:1.9A
最大负载电流:38A
持续电流:28A以内
内阻:0.0258
最大持续功率:620W

豹子 450电直用 3200KV 外转无刷马达
型号:LC450-3200
外形尺寸:27.8x34.0
轴径轴长:3.17x16
重量:68g
空载电流:1.5A
最大负载电流:35A
持续电流:28A以内
内阻:0.028
最大持续功率:620W
最大持续功率:550W

新西达(xxd)
HiModel 新款 3500KV 450直升机马达 /HG2223PRO-5T
产品名称:HiModel 新款 3500KV 450直升机马达/HG2223PRO-5T
厂家编号:HG2223PRO-3500KV
马达净重: 82g
外形尺寸: Φ 27.2x42mm
输出轴径: 3.17mm
马达T 数: 5T
马达 KV : 3500KV
适用机型: 450级别电动直升机
空载电流: 3A
最大功率: ≈600W
最大效率: 80%
注:曾误以为12N8P,实际上是9N6P,轴的硬度及精度不足以应付过高要求。

丹锂  COBRA 2217-9H KV3700 450直升机
具体参数:
锭子直径:22.0 mm
锭子厚度:17.0 mm
锭子槽数:9
磁铁极数:6
匝数:9Turn Delta
Kv值:3700RPM / Volt
空载电流:2.9Amps @ 8 Volts
最大持续电流: 43Amps
重量:74.0Grams
直径:27.7 mm
轴径:3.17 mm
电机长: 33mm
轴长:47 mm
备注:此品牌声称效率高且温度低。

花牌 H2221 3980KV
规格: H2221 3980KV
定子尺寸:22*21MM
轴径:3.17MM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NMB轴承.
9N6P,用于50~60公分船感觉扭力不足一应付D35以上桨,耗电较大,40公分左右快艇搭配D32左右桨可发挥最大威力。据说国内有船友以3S创出93公里的佳绩。

花牌 H2836 3860KV
尺寸:28*37MM(外部尺寸)
轴径:3.17MM
KV 值:3860KV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NMB轴承.
另附:花牌480级电机H2520  1880kv
有12N8P与12N10P两种
定子:25x20
外观尺寸:30x43.2
最大功率:800W
请留意轴径为3.5mm

天蝎星直升机马达Scorpion HKII-2221-8/6 4400KV 3595KV无刷电机
HKII-2221-8  4400KV参数:
4400KV
定子尺寸:22x21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9极6磁
轴径:3.17
重量:81g
空载电流:2.89A/10V
最大持续电流:52A
最大持续功率:525W
电阻:0.016欧

天蝎星HKII-2221-6 3595KV
参数:
3595KV
定子尺寸:22x21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9极6磁
轴径:3.17
重量:81g
空载电流:2.31A/10V
最大持续电流:45A
最大持续功率:470W
电阻:0.024欧

天蝎星450直升机马达Scorpion HK-2520-3500KV
参数:
定子尺寸:25x20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12极10磁
轴径:3.5
重量:104g
空载电流:5.8A/10V
最大持续电流:55A
最大持续功率:770W
最大电流:75A
最大功率:1050W
电阻:0.008欧此电机的参数相当好,12N10P,104g。

X-TEAM 450级别直升机
型号:XTO-T450外转无刷电机马达
KV:3250
外部尺寸:28x38.5
磁极:6(9N6P)
重量:79g
轴径:3.17x16
轴长:16mm
圈数:10T
电阻:0.0172
空载电流:2.2A
功率:200W

傲翔 AX 2221H 无刷电机 450级直升机
型号:2221H
KV:3700
直径:27.7x39
重量:81g
轴径:3~3.17
轴长:16mm
持续电流:45
注:9N6P

傲翔 AX 2223H 无刷电机450级直升机
KV值3700kv
外形尺寸:Ф28x42.9
轴径:3~3.17
注:9N6P

F2834 3500KV
型号:MD4001-F2834
品牌: 非耐克斯 (phoenixtech 凤凰
KV值:3500KV
电压:11.1V   电流:29.5A   空载电流:3.5A
重量:70g

绿色(黑色)马达 KV4000无刷马达
无刷电机型号:X450
品牌: EMP 兴耀华
转速:4000KV  (RPM/V)
直径:0.26
电机直径:27.5
长度:31.5mm
轴长度为:16mm
最低KV值:3813转/V
空载电流:3.4-4.8A
负载电压:14.8V
负载电流:24.3V
负载功率:360W
颜色:贵族绿色、黑色
净重量:72g
早年的EMP二极内转子是电老虎,现在的EMP外转电机磁感较强,性价比较高,如飞轮遥控船ft012用4s  2200mah  2300kv电机,能兼顾到较长操控时间与较快的速度。

浩马特HB2835 kv3600 kv3800
轴径:3.17
重量:67g
电流:3.6A 3.8A
最大电流:35A  36A
最大功率:388W  450W

ALZRC -450X 3S 3.5MM  无刷电机
型号:RCM-BL450X
技术参数:
KV值:3800 RPM/V
轴伸尺寸:16.8mm
轴芯直径:3.5mm
电机线规格:2.5mm
电机线长度:7cm
空载电流:4.0A Max
电机电阻:51mΩ
最大连续电流:40A
最大连续功率:440W
峰值电流:46A
峰值功率:500W
磁极:9N6P
重量:86g

GS F29 无刷电机  直升机
轴径:3.17
直径:29
长度:28与35  参看下表:
电机型号         KV 工作电压(V)        空载电流(A) 最大电流(A)         最大功率(W) 内阻(Ω)重量(g)
F29-28-15          4500        6-15        3.5        85        900          0.0188        62
F29-28-19          3600        6-20        2.6        75        850          0.0239        62
F29-35-10          4350        6-15        5.4        95        1150          0.0165        84
F29-35-12          3600        6-20        4.0        85        1100          0.0185        84

恒力2836外转子电机
Z28-36 KV4300,    Z28-36 KV3600
参数:
定子尺寸:23x19
重量:84g
空载电流:5.2A 3.8A
最大功率:1130W    1080W
最大电流:95A    85A
电阻:0.0158    0.0177

恒力 K28-45无刷电机 70涵道电机 船用电机, 尾推电机
kv:3300kv   3100kv   2200kv   1900kv
直径:28.5
高度:45
重量:104g
最大电流:96A   92A   56A   50A
最大连续电流:66A   62A   38A   33A
最大功率:1450W   1400W   1350W   1300W
电阻(欧):0.0007   0.0019   0.01   0.0155
注:这是唯一所见厂家宣称搭配mono 1的船用电机。船用3700kv需订做(上面的电流参数测试电压不详)

群汐 450直升机马达 QH2834(2218)-3500/3600/           QH2818/2218-3600KV
定子尺寸:22x18
电机尺寸:28x34
轴径:3.17
重量:72g
空载电流:2.7A
最大电流:45A(60s)
最大功率:450W
电阻:0.028欧
12N8P

群汐 QH2822 3800kv
定子尺寸:22x22
电机尺寸:28x38
轴径:3.17
重量:110g?(厂家资料,估计有误)
空载电流:2.5A
最大电流:45A(60s)
最大功率:550W
电阻:0.028欧
备注:12N8P

群汐QF2827-3500KV 船模专用无刷电机防水耐高温

定子尺寸:22x27
电机尺寸:28x48
轴径:4
重量:134g
空载电流:1.3A
最大电流:70A(60s)
最大功率:1000W
电阻:0.028欧
极数:12N8P
备注:2827有涵道电机和新推出的船用电机两种。涵道的有3500kv与3800kv,也可船用,长时间跑可3800kv 搭配D35(免水冷),3500kv短时间可搭配D40,4S搭配D35要注意散热与使用时间。专门针对船用的2827防水,耐高温,有3600kv(3s)与2600kv(4s)供选择,船用的还有功率更大的——群汐 QF3027 船模专用无刷电机,防水耐高温,有3800kv与2800kv两种选择,详细参数有待补充。

嘉迪 gartt 450级遥控直升机电机
450级电机品种较多,有:1700kv 1800kv  3300kv  3600kv 3700kv 3800kv
嘉迪电机官网有详细参数,可自行查找
轴径:3.17
重量:75~80g
极数:均为9N6P(新品有12N14P 1000kv)

由于个人经验有限,仅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补充及提供宝贵的经验。电机资料也会随时跟进补充。

网友:
对直升机和船兼修的太有用了

网友:
找外子電機跑船,一看就是頭都暈,款多如天上星星,只有小部份適用於船,請各位努力。

网友A:
樓主加入資料庫。部份如果超電壓跑6S,控制好功率不超,可以安全連續跑6分鐘:

銀燕EMAX GT2820 04 1460KV(2820定子,需超電壓)

Cobra 2826-6 KV1470(2826定子,需超電壓)

EMP N3548 1300KV(2826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加入資料庫。部份如果超電壓跑6S,控制好功率不超,可以安全連續跑6分鐘:

銀燕EMAX GT2820 04 1460 ...

多谢补充
我个人感觉目前分辨500直机级别外转电机以重量与kv值判断比较简单,重量最好在200克以上会有较大扭力,600级最好在300克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补充
我个人感觉目前分辨500直机级别外转电机以重量与kv值判断比较简单,重量最好在200克以 ...

4樓我介紹那幾個頂多450級直機的,好像700至1100W。

网友B:
蝎子电机有专门的船用水冷外转子电机,用来跑大型CAT直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蝎子电机有专门的船用水冷外转子电机,用来跑大型CAT直线的

您提到的蝎子是这款吧?稀罕物

MHZ - Scorpion Motor HK-3026/2300 - Marine
Technische Details:
Motor Durchmesser:                37.50mm (1.476")
Motorhalter Ducrhmesser:        30.0mm (1.181")
Motorstator Stärke::                     26.0mm (1.024")
Magnet Pole:                                   6
Motor KV:                                     2300 Kv RPM / Volt
Max kontinuierliche Power:      1800 Watts
Gewicht:                                         212 Grams (7.48 oz)
Wellendurchmesser:                4.98mm (0.196")
Gehäuse Länge:                        54,5mm (2.14")
Max Lipo Zellen:                         3 ~ 6 S
Befestigungs Lochkreis:          4 x M3 x 25 mm

taobao能找到也就是如下几款(直径40mm   kv值一千以上):

天蝎星/蝎子ScorpionHKIII-4020-1350KV   6S

Specifications

Stator Diameter
40 mm(1.57 in)
Stator Thickness
20 mm(0.79 in)
No. of Stator Arms
Magnet Poles
Motor Wind
2T/3T Delta
Motor Wire
26-Strand 0.29mm
Motor Kv
1350KV RPM/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
3.94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
0.007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
90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
1890 Watts
Weight
302 Grams (10.65 oz)
Outside Diameter
49.98 mm (1.97 in)
Shaft Diameter
4.98 mm (0.20 in)
Body Length
46.8 mm (1.84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78.7 mm (3.10 in)
Max Lipo Cell
6s
Peak Current
105 Amps (5 seconds)
Peak Continuous Power
2200 Watts (5 seconds)
Motor Timing
5deg
Drive Frequency
8kHz

天蝎星Scorpion HK-4020-1390KV

Specifications
Stator Diameter40 mm(1.56 in)
Stator Thickness20 mm(0.79 in)
No. of Stator Arms12
Magnet Poles8
Motor Wind6 Turn Delta
Motor Wire28-Strand 0.29mm
Motor Kv1390KV RPM/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3.45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0.007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90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1890 Watts
Weight284 Grams (10.02 oz)
Outside Diameter48.9 mm (1.9 in)
Shaft Diameter4.98 mm (0.19 in)
Body Length46.5mm (1.81 in)
Overall Shaft Length78.7 mm (3.10 in)
Max Lipo Cell6s
Motor Timing5deg
Drive Frequency8kHz

天蝎星 Scorpion HK-4025-1100Kv

Stator Diameter (定子直径) 40 mm (1.56 in)
Stator Thickness (定子端厚度) 25 mm (0.975 in)
No. of Stator Arms (定子端数) 12
Magnet Poles (电机极数) 8
Motor Wind (电机绕线圈数) 6 Turn Delta
Motor Wire (线径) 27 - Strand 0.29mm
Motor Kv (每伏特转速) 1100KV RPM / 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 (无附载电流) 2.40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 (电机阻抗) 0.008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 (最大持续电流) 100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 (最大持续输出瓦数) 2200 Watts
Weight (电机重量) 326 Grams (10.59 oz)
Outside Diameter (电机外围直径) 48.9 mm (1.9 in)
Shaft Diameter (轴心直径) 4.98 mm (0.19 in)
Body Length (电机长度) 51.5 mm (2.01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电机轴心全长) 83.7 mm (3.30 in)
Max Lipo Cell (锂电最大支持) 6s

天蝎星蝎子scorpionHK4015-1070/1450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蝎子是这款吧?稀罕物

MHZ - Scorpion Motor HK-3026/2300 - Marine

他們像朗宇、銀燕、新西達,標示形號數值是指定子尺寸,外殼尺寸較標示數字大,4020形號外殼大於4020。

网友C:
除了电机水冷设计外,超过1500W以上的水冷方式有较为成熟的方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們像朗宇、銀燕、新西達,標示形號數值是指定子尺寸,外殼尺寸較標示數字大,4020形號外殼大於4020。

所以嘛,一定要看重量

网友:
我也觉得外传跑船不错,娱乐娱乐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电机水冷设计外,超过1500W以上的水冷方式有较为成熟的方案没?

我曾用1900kv 外转2815  6s带640桨跑类似剑三那种八十几公分O艇,那个电机(估计是银燕代工)才120克,跑起来不比kv值相当的3674内转差,不过超负荷运行导致电机线包发黑(没接水冷),所以我将这个外转子拆了数绕组,3674也送去祸害别人去了

我个人觉得合理的配置就可以免去水冷,如大于六十公分的船搭配500级别直机电机,大于八十公分的搭配600级别的直机电机,如果厂家标最大电流100安只要玩到六七十安就可以了。

追求极速或比赛估计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电调对多极电机转速限制、市面缺少针对船模的高速大扭力电机、高压电调价格虚高等等,期盼大家都来共同努力,争取打破内转子一统电船天下的局面

网友:
見過一些山寨電調可自定8或16kHz驅動頻率,12極可以放心,遠低於極限轉速。

网友:
外轉子電機功率有跡可尋,外轉子電機的規格標示沒有標準,銀燕、朗宇、新西達喜歡標示定子尺寸,定子是繞線的鐵芯,定子大小與功率成正比,定子直徑加磁石厚度外殼厚度空隙,等於電機外徑,經常是加7mm左右,定子長度加軸承、前後風鼓氣孔、一些組裝所需的空間,等於電機長度,經常是加24mm。舉例銀燕2820(定子)功率740W,28+7=35,20+24=44,電機外殼就是3544。嘉迪HF500S 1600KV,定子3520,外殼4445,功率17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用1900kv 外转2815  6s带640桨跑类似剑三那种八十几公分O艇,那个电机(估计是银燕代工)才120克,跑 ...

说的很好,船用的电机、电调是类似空模的几倍价格,成为玩船模人员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移花接木,为我所用是捷径是王道,这也是此贴的深远价值所在,再次大赞一个。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电机怎样散热啊!水冷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电机怎样散热啊!水冷电机座?

首先要根据用途选好合理的搭配,额定功率下一般不需要考虑散热。如果要加大功率,电机最好选择尾部带离心散热叶片的,再加上水冷电机座,还要留意外壳温度,个人经验是三、四分钟电机外壳不超过一百度就很安全。

楼主:
一楼有错漏,作了修改,并补充两个kv值过一千的700级直机电机以供参考。

楼主:
银燕 GT3520/3526 (1150kv)
Dualsky 双天 XM4250EA EA3520固定翼配件航模飞机马达(1100kv)
朗宇 X3120  (1100kv)
这是针对这几个品牌外转子电机我在网上能搜到的  个头较大、kv值过一千的型号了。
如果1000kv的外转电机6s电驱动45桨,估计突破80公里不容易,带50桨可以断定这级别电机能力不足。
目前大致测试出500级直机电机6s电  kv1400以上 搭配442桨才能过80(70~90公分O船),最大电流大约80A。

楼主:
一款叫龙卷风的6极内转马达
型号:4255/4260
1580KV 1390KV  1200KV (其产品列表中还有2200kv 1680kv等型号)
轴径:5 mm
最大电流:65~110A
最大功率:2600 W
重量:245 g
备注:其介绍的产品特点:6极转子设计,拥有高扭矩,高效率……温升极低,使用寿命长,过载能力强,无需外加散热片或散热风扇就可满足95%应用……最高转速60000rpm……

留意到这么一句:此款……将内转电机应用于直升飞机上,高转速下表现出极好的稳定性,比外转电机更暴力,更省电,寿命更是远远超过外转电机。
似乎很牛啊,有木有船友用过的?

楼主:
本想找个能带动油船大桨(75mm)的特大号外转子,可惜还没找到满意的,不过却意外地找到这个12000W的内转子。没错是一万二千瓦

SSS 5694 6级 无刷内转子高性能电机
型号:5694
kv值:1200  1000  800
电机轴径:8mm
电机直径:56mm
电机长度:94mm
重量:900G
最大电流:292   242   200
最大功率:120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想找个能带动油船大桨(75mm)的特大号外转子,可惜还没找到满意的,不过却意外地找到这个12000W的内转子 ...

整合加到一樓,謝謝樓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蝎子是这款吧?稀罕物

MHZ - Scorpion Motor HK-3026/2300 - Marine

蝎子4015 1070KV 1900W繞線圈數12

蝎子4015 1450KV 1770W繞線圈數8

楼主(2016-12-03):
新西达这两款电机刚刚测试过,
1、新西达H2223  3500kv, 比花牌450级外转子扭力更大更省电(小虾  3s  435~438桨,船还没调稳定,4s要稍后测试)
2、新西达H3740  1760kv ,八九十公分O艇可破百(6s  445三叶胶浆或450不锈钢桨  90~100km  最大电流100A以内  由于船已飞起不够稳定 没能再提高速度测试)

另外还测试过嘉迪HF500 (1600kv)、  HF600 (1220kv )、  HF700 (530kv)这三兄弟
HF700已上视频,是可以上12S的(厂家资料),相当好的电机,大有潜力。
HF600 (1220kv )虽然比 HF500 (1600kv)kv值低数百,但带载能力强,能带50桨,速度更快,耗电增加并不明显。由于是九极六磁,自然比不上新西达3740十二极八磁,用手拧会发现连磁强度也输一截。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条75公分的幻影虾,原配的3660 四极电机感觉比较肉,怪不得现在都玩4082了

网友E:
咸鱼的那个18块的电机 好像不错 便宜 。看外形是 3540 外转。我打算买两个把我的导 弹艇的尼德科3100KV换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的那个18块的电机 好像不错 便宜 。看外形是 3540 外转。我打算买两个把我的导 弹艇的尼德科3100KV换掉 ...

尼德科3100KV是很好玩的电机,与外转子2212表现差不多,四十公分小船搭配430半浸桨或425全浸桨挺好玩的。你的导 弹艇多大?你提到的电机相当于775有刷的级数了,十二极十磁的大扭力电机,kv值约1200,值得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尼德科3100KV是很好玩的电机,与外转子2212表现差不多,四十公分小船搭配430半浸桨或425全浸桨挺好玩的。 ...

导 弹艇75厘米长,配正反30全浸桨,速度还行,就是大油门蛙跳,重心调前了,改善不多。出轴角度也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尼德科3100KV是很好玩的电机,与外转子2212表现差不多,四十公分小船搭配430半浸桨或425全浸桨挺好玩的。 ...

电机在路上,不知发热情况如何,外转散热不好处理,我打算4s配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 弹艇75厘米长,配正反30全浸桨,速度还行,就是大油门蛙跳,重心调前了,改善不多。出轴角度也不大,
...

双驱是可以比单驱桨径大些的。我个人觉得全浸桨的船比半浸桨的船调整难度大,除重心推力角可能还要搞船底甚至加楔形块。你提到4S 40A应该没问题,桨应该可以用到432或更大的。发热其实不用太过担心,我玩这么多外转子如今都没用水冷了,过热说明是搭配不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机在路上,不知发热情况如何,外转散热不好处理,我打算4s配40A电调

mono deep v船銀燕GT2820 1460KV 6S 442槳,夏天氣溫40度,跑了4分鐘80+kmph,電機溫度約90度,冬天60度左右。

選些外殼較短的可幫助散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ono deep v船銀燕GT2820 1460KV 6S 442槳,夏天氣溫40度,跑了4分鐘80+kmph,電機溫度約90度,冬天60度 ...

谢谢提供数据 这个多长的船跑的 65CM还是45CM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供数据 这个多长的船跑的 65CM还是45CM

76cm,下面連接8樓片中的船就是使用上面說的設備: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189557&pid=1779229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驱是可以比单驱桨径大些的。我个人觉得全浸桨的船比半浸桨的船调整难度大,除重心推力角可能还要搞船底 ...

是,外轉子電機正確用於跑船不會有過熱問題。

网友F:
之前双天有款400级 外转电机,2212尺寸,空心轴,那个神器!
省电,动力大!

不记得型号,到时候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双天有款400级 外转电机,2212尺寸,空心轴,那个神器!
省电,动力大!

多谢您提供的资讯!
双天、朗宇、银燕这些质量不错的品牌很少见到直机 400~450级别   3000kv~4000kv (船模常用2S、3S配置的电机),所以只好‘视而不见’了。

楼主:
石师傅居然冒泡了?吓坏小的了。多谢石师傅加分!

网友A:
XXD HG2218PRO KV 1860~3550 P<500W,450級直機電機,跑3S 6分鐘的足夠有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 HG2218PRO KV 1860~3550 P

有更详尽介绍吗?船型、电池容量、配桨……

前日pojie一件怪事:群汐的2827  3800kv跑 65公分cat,3S  2200mah  432桨跑不到2分钟,电机电池发热,连电线也热,一直苦寻原因,完全没料到是电调的问题,换另一电调后居然可以跑四分半钟且电机不热。

提到这个群汐电机,表现还是略逊于 xxd H2223 3500kv,前者120大元,后者85元,xxd搭配1936桨,3s跑60公分小虾,全程跑下来电机约70度,性价比超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更详尽介绍吗?船型、电池容量、配桨……

前日pojie一件怪事:群汐的2827  3800kv跑 65公分cat,3S   ...

你這個貼開始是談大功率電機550至數千瓦的,就不太長談小功率的啦,給些資料模友自會去查。

其實希望你另開一貼去談550瓦以內的外轉子電機,一般3S跑6分鐘的功率都這範圍之內。

4300KV外轉子電機我有見過,所以外轉子沒有高轉速的觀念要改一下,不過只是較少廠家會出這種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貼開始是談大功率電機550至數千瓦的,就不太長談小功率的啦,給些資料模友自會去查。

其實希望 ...

我手头有只xxd  H2223  4400kv,这几天会试水。400~450级直机高kv电机很多,尽量选12N8P且重量在80g以上为佳,适用34~36桨。而9N6P适用32桨。船调整得好这类电机上4S也不错。例如65公分cat 用群汐2827 3500kv跑 4S 搭1536桨 电机温度才四五十度(三分钟)。

楼主:
450直升机无刷电机部分资料——3000kv以上

朗宇 A2218-3950KV 450直升机无刷电机
KV:3950
定子直径:22mm
定子高度:18mm
电机轴径:3.17mm
电机外壳尺寸(直径*长度):Φ27.7×35mm
重量(g): 67g
无负载电流(10)@10v(A):2.6
适用电池节数(Lipo):3S
最大工作电流(A)180S:37A
最大功率(W)180S:400
瞬间最大功率(W)15s :540
适用电调:40A

朗宇S2220 kv4500电机马达  450电直A123 3S专用马达
规格:S2220
重量:87g (含插头)
kv:4500rpm/v
功率:约480w
轴径:4mm转3.17mm
外径:29mm
长度:38mm
注:9N6P

H2221 3600KV  450 480 电直无刷马达
品牌: 模型在线
外径:28mm
长度:40mm
轴径:3.17mm
重量:86g
定子尺寸:22*21mm
KV值:3600 rpm/V
空载电流:3.8A / 10V
内阻:0.013ohm
最大持续电流:45A
注:弧形磁瓦  9N6P  采用0.2mm进口硅钢片,日本NMB进口轴承

飞越 Tarot 450MX(3500KV)无刷马达/亚拓/富丽型号: TL450MX-3500
产品参数:
定子直径 : 22.0 mm
定子端厚度 : 19.0 mm
定子端数 : 12
马达极数 : 8
马达绕线圈数 : 3Turn Delta
线径 : 8-Strand 0.29mm
每伏特转速 : 3500 RPM / Volt
无附载电流 : 4.0 Amps
马达阻抗 : 0.021 MOhms
马达重量 : 77 Grams
马达外围直径 : 27.80 mm
齿轮安装轴直径 : 3.5 mm
马达长度 : 37.35 mm
马达轴心全长 : 52.5 mm

飞越 H2819 450 电机 TL2819
kv值:3600rpm/V
轴 径:3.17mm
重 量(约):68g
工作效率: >90%
空载电流:3.4A
最大电流:45A
最大功率:450W

豹子 450电直用 3500KV 外转无刷马达
型号:LC450-3500
外形尺寸:27.8x34.0
轴径轴长:3.17x16
重量:68g
空载电流:1.9A
最大负载电流:38A
持续电流:28A以内
内阻:0.0258
最大持续功率:620W

豹子 450电直用 3200KV 外转无刷马达
型号:LC450-3200
外形尺寸:27.8x34.0
轴径轴长:3.17x16
重量:68g
空载电流:1.5A
最大负载电流:35A
持续电流:28A以内
内阻:0.028
最大持续功率:620W
最大持续功率:550W

新西达(xxd)
HiModel 新款 3500KV 450直升机马达 /HG2223PRO-5T
产品名称:HiModel 新款 3500KV 450直升机马达/HG2223PRO-5T
厂家编号:HG2223PRO-3500KV
马达净重: 82g
外形尺寸: Φ 27.2x42mm
输出轴径: 3.17mm
马达T 数: 5T
马达 KV : 3500KV
适用机型: 450级别电动直升机
空载电流: 3A
最大功率: ≈600W
最大效率: 80%

丹锂  COBRA 2217-9H KV3700 450直升机电机
具体参数:
锭子直径:22.0 mm
锭子厚度:17.0 mm
锭子槽数:9
磁铁极数:6
匝数:9Turn Delta
Kv值:3700RPM / Volt
空载电流:2.9Amps @ 8 Volts
最大持续电流: 43Amps
重量:74.0Grams
直径:27.7 mm
轴径:3.17 mm
电机长: 33mm
轴长:47 mm

花牌 H2221 3980KV
规格: H2221 3980KV
定子尺寸:22*21MM
轴径:3.17MM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NMB轴承.

花牌 H2836 3860KV
尺寸:28*37MM(外部尺寸)
轴径:3.17MM
KV 值:3860KV
采用0.2MM 进口矽钢片, 进口NMB轴承.

天蝎星直升机马达Scorpion HKII-2221-8/6 4400KV 3595KV无刷电机
天蝎星HKII-2221-8  4400KV参数:
4400KV
定子尺寸:22x21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9极6磁
轴径:3.17
重量:81g
空载电流:2.89A/10V
最大持续电流:52A
最大持续功率:525W
电阻:0.016欧

天蝎星HKII-2221-6 3595KV参数:
3595KV
定子尺寸:22x21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9极6磁
轴径:3.17
重量:81g
空载电流:2.31A/10V
最大持续电流:45A
最大持续功率:470W
电阻:0.024欧

天蝎星450直升机马达Scorpion HK-2520-3500KV
参数:
定子尺寸:25x20
电机尺寸:27.9x38.3
极数:12极10磁
轴径:3.5
重量:104g
空载电流:5.8A/10V
最大持续电流:55A
最大持续功率:770W
最大电流:75A
最大功率:1050W
电阻:0.008欧

X-TEAM 450级别直升机
型号:XTO-T450外转无刷电机马达
KV:3250
外部尺寸:28x38.5
磁极:6(9N6P)
重量:79g
轴径:3.17x16
轴长:16mm
圈数:10T
电阻:0.0172
空载电流:2.2A
功率:200W

傲翔 AX 2221H 无刷电机 450级直升机
型号:2221H
KV:3700
直径:27.7x39
重量:81g
轴径:3~3.17
轴长:16mm
持续电流:45
适用电调:60A
电池:2~5s
注:9N6P

傲翔 AX 2223H 无刷电机 450级直机马达
KV值3700kv
外形尺寸:Ф28x42.9
轴径:3~3.17
注:9N6P

F2834 3500KV
型号:MD4001-F2834
品牌: 非耐克斯
KV值:3500KV
电压:11.1V   电流:29.5A   空载电流:3.5A
重量:70g

绿色(黑色)马达 KV4000无刷马达
无刷电机型号:X450
品牌: emp (品牌: ZD)
转速:4000KV  (RPM/V)
直径:0.26
电机直径:27.5
长度:31.5mm
轴长度为:16mm
最低KV值:3813转/V
空载转速:38130-43870转/秒
空载电流:3.4-4.8A
负载电压:14.8V
负载电流:24.3V
负载功率:360W
颜色:贵族绿色/黑色
净重量:72g

浩马特HB2835 kv3600 kv3800
轴径:3.17
重量:67g
电流:3.6A 3.8A
最大电流:35A  36A
最大功率:388W  450W

ALZRC -450X 3S 3.5MM  无刷电机
型号:RCM-BL450X
技术参数:
KV值:3800 RPM/V
轴伸尺寸:16.8mm
轴芯直径:3.5mm
电机线规格:2.5mm
电机线长度:7cm
空载电流:4.0A Max
电机电阻:51mΩ
最大连续电流:40A
最大连续功率:440W
峰值电流:46A
峰值功率:500W
磁极:9N6P
重量:86g

GS F29 无刷电机
轴径:3.17
直径:29
长度:28与35参看下表:
电机型号         KV 工作电压(V)        空载电流(A) 最大电流(A)         最大功率(W) 内阻(Ω)重量(g)
F29-28-15          4500        6-15        3.5        85        900          0.0188        62
F29-28-19          3600        6-20        2.6        75        850          0.0239        62
F29-35-10          4350        6-15        5.4        95        1150          0.0165        84
F29-35-12          3600        6-20        4.0        85        1100          0.0185        84

恒力2836外转子电机
Z28-36 KV4300,    Z28-36 KV3600
参数:
定子尺寸:23x19
重量:84g
空载电流:5.2A 3.8A
最大功率:1130W    1080W
最大电流:95A    85A
电阻:0.0158    0.0177

恒力 K28-45无刷电机 70涵道电机 船用电机, 尾推电机
kv:3300kv   3100kv   2200kv   1900kv
直径:28.5
高度:45
重量:104g
最大电流:96A   92A   56A   50A
最大连续电流:66A   62A   38A   33A
最大功率:1450W   1400W   1350W   1300W
电阻(欧):0.0007   0.0019   0.01   0.0155

群汐 QH2822 3800kv
定子尺寸:22x22
电机尺寸:28x38
轴径:3.17
重量:110g
空载电流:2.5A
最大电流:45A(60s)
最大功率:550W
电阻:0.028欧

群汐 2827 3500kv
定子尺寸:22x27
电机尺寸:28x48
轴径:4
重量:107g
空载电流:1.3A
最大电流:70A(60s)
最大功率:1000W
电阻:0.028欧

嘉迪 gartt 450级遥控直升机
450级电机品种较多,有:1700kv 1800kv  3300kv  3600kv 3700kv 3800kv
官网有详细参数,可自行查找
备注:
轴径:3.17
重量:75~80g
极数:9N6P

网友A:
外轉子電機跑船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轉子電機跑船很爽

恒力源 那个k28-45参数似乎不差,价格也不差

网友G:
無刷達人,多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力源 那个k28-45参数似乎不差,价格也不差

我認為線圈體積與功率成正比,多個廠家都以線圈尺寸作產品形號,部份內轉子電機也採用。

因為甚多低KV(1500附近)產品,所以很多小船都可跑6S低電流,對電調要求大為降低,現我76cm mono deep v船X442槳用80A電調感覺夠有餘,60cm的話40A電調足夠。

限4S的電機可以超電壓跑6S,風速加大冷卻更好,功率及電流千萬不能超。

樓主開一新貼談500W以內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無刷達人,多謝分享

不敢不敢,放毒而已
你潜水潜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線圈體積與功率成正比,多個廠家都以線圈尺寸作產品形號,部份內轉子電機也採用。

因為甚多低KV ...

电机搭配上6S自然比3S好,跑耐力用一千几KV值电机还可以选12N10P甚至12N14P的电机,6S优势将更大,桨方面也有优势。电池方面也是如此,用6S的话容量与C数可以比3S减半,电池总重量也低,价钱也便宜些。

电调30~40A大多只能支持3~4S,例如以前常用的好盈天行者40A只能4S(好盈飞腾40A可以支持6S)

直机450级到600都有1000kv~2200kv产品,这方面我资料收集还远远不够,无从下手。

楼主:
增加了天蝎星3595kv 、4400kv   、3500kv三个450级电机参数

电机3.5的输出轴估计联轴器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不敢,放毒而已
你潜水潜哪里去了?

收山了

网友H:
收藏了,数据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藏了,数据很详细

多谢fx兄,其实还有很多欠缺,有待补充。

楼主:
今日拆卸了新西达2223(3500kv),原以为是12N8P,却原来是9N6P结构,因为以前一直用新西达2217是12N8P的,以为2223(个头更长)一定是12N8P的。

用新西达H2223   4400kv跑60公分mono,432桨,3s,两分钟就高热到近百度,速度比用豹子2850(3300kv)内转没快多少,耗电却更大。

网友H:
新西达2223(3500kv)9N6P 没力的,只有2217 12N8P的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西达2223(3500kv)9N6P 没力的,只有2217 12N8P的够力

2223(3500kv)之前是跑小虾测试的,今天放在60公分mono测试,还算可以玩一下,而4400kv  H2223就只能降级跑40公分小船了。我原先有只2217 (3500kv)已经磕坏了,现在出品的2217  kv值没那么高,都是转子方向出轴。

网友A:
同一品牌同一尺寸相約功率的電機,不同KV值有不同磁石數目,磁石數越多,極限轉速越低,受制於電調輸出的最高頻率,例如天行者是7kHz,見過一些山寨電調有16kHz。

网友A:
最高转速:
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以上複製自網頁,天行者電調。

極數*轉速為常數420000,除60秒=7000=7kHz,這個應該是電調輸出的最高頻率。

天行者電調(7kHz)及銀燕GT2820 1460KV 12N14P 6S電的情況:
P=14
滿電電壓為6*4.2
頻率*60秒=常數
7000*60=420000
最高轉速RPM為
420000/14=30000

參考一些廠方測試數據,負載轉速約為0.81空載轉速

6*4.2*0.81*KV<30000
KV<30000/(6*4.2*.81)
KV<1469.72

選擇14P電機KV值,不能超過1470,銀燕GT2820 1460KV 12N14P是接近極限的電機。如高於1470KV,需要選擇更高頻率的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转速:
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请教了电机厂家的工程师,12N14P最高三万。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咸鱼的那个18块的电机 好像不错 便宜 。看外形是 3540 外转。我打算买两个把我的导 弹艇的尼德科3100KV换掉 ...

这个电机我也买了几个,装在了几年前电机损坏的环奇948上,因为用的是4S的A123试的,还能跑,不过不太暴力,看样子可以上5S。电机几乎没有温度,用的是42D12的红色胶桨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机我也买了几个,装在了几年前电机损坏的环奇948上,因为用的是4S的A123试的,还能跑,不过不太暴 ...

你的 A123 是3.2的还是3.7的  。我空载试机觉得很暴力了 。这个电机KV值比较低 上 6S 没问题的 我新船就准备这么干 。 6S  438浆  你 42 12 的浆 都不发热 那估计这电机潜力没发挥出来。我用438浆 4S 电池在脸盆里试 好可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的 A123 是3.2的还是3.7的  。我空载试机觉得很暴力了 。这个电机KV值比较低 上 6S 没问题的 我新船就 ...

A123 当然是3.2V的,2300MAH。觉得这个电机上5S保险一点,不过我现在用的电调是70A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A123 当然是3.2V的,2300MAH。觉得这个电机上5S保险一点,不过我现在用的电调是70A的。

怪不得  呵呵 你换3.7的电池 看看 保证你有另一惊喜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  呵呵 你换3.7的电池 看看 保证你有另一惊喜 。

我是用的锂铁,没有用锂聚合物,感觉锂铁电池比较耐操,而且便宜很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日拆卸了新西达2223(3500kv),原以为是12N8P,却原来是9N6P结构,因为以前一直用新西达2217是12N8P的, ...

70涵道电机有12N8P的2227外转子,不贵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了电机厂家的工程师,12N14P最高三万。

應該請工程師解釋下為什麼是三萬而不是其它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70涵道电机有12N8P的2227外转子,不贵可以试一下

谢谢!多给几个关键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請工程師解釋下為什麼是三萬而不是其它數值。

工程师又不是教师,强人所难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多给几个关键词吧

2227就是2849啦,22系列定子最长的外转子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227就是2849啦,22系列定子最长的外转子电机了

这个群汐2849我玩过三个了,不错的电机。3800kv最高试过4S 536桨,比3S 438~440桨快,但电机电调明显升温, 也算是测试到极限了。
群汐3525 3530等也测过,这些个电机叠片薄,轴承不错,那根轴也很难对付,发热量低等等,有很多优点。但拧动时感觉磁强度不如别品牌的直机电机,不知是不是针对涵道而故意这么设计的。好像kv 值与磁强强度有关系。(嘉迪 新西达 蓝鹰 浩马特……磁感都比群汐的强)

楼主:
一楼做了修改,并补充了几个电机参数,其中有自己用过且效果不错的非凡动力模型的2815 1900kv外转子。

这两天测试了蓝鹰 2216(2400kv  12N14P ),这是一款相当优秀的电机,可惜kv值2400高不成低不就,对我来个人说4s 436桨的搭配需要定子水冷(外壳温度不高)。

还有只蓝鹰2820  1900kv,不日下水,leo兄的银燕2820 1460kv估计可以退休也

厂家提供了人工填写的测试报告,少见吧?令人信心大增

楼主:
群汐QX3525-2870KV  前出轴电机装的虾,与豹子(原装正品)3660 2900kv 碳纤风洞比拼,速度相当,时间长一倍还要多。(均为11.1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群汐QX3525-2870KV  前出轴电机装的虾,与豹子(原装正品)3660 2900kv 碳纤风洞比拼,速度相当,时间长一 ...

嘉迪500 1600Kv,你试过了吧,这电机如何,我打算6s 配80A 推65cM  p1快艇,你觉得什么桨合适点,感觉动力应该过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迪500 1600Kv,你试过了吧,这电机如何,我打算6s 配80A 推65cM  p1快艇,你觉得什么桨合适点,感觉动 ...

质量不错的电机,经常有特价,会便宜不少的65船对于HF500 这个电机来说相当轻松的, 选1440~1940二叶桨(或440三叶桨或442桨都行),桨太大或许船跑起来不稳定,一般440就好了。80A电调完全胜任。俺玩过很多电池了,youme的 2200 40C质量不错价格也合理。

楼主:
收集了多个型号共六个电调,用来驱动外转子电机,有两个跑得非常吃力,而搭配四极内转子却毫无压力;有两个耗电非常厉害,电机高温异常;还有两个虽然跑很快,但急速提速时会发出尖利的叫声,只能柔和加速……

网友(2017-01-02):
引用 楼主:
收集了多个型号共六个电调,用来驱动外转子电机,有两个跑得非常吃力,而搭配四极内转子却毫无压力;有两个 ...

今天用xxD2217 2700Kv 外转,推40cm双马7010  速度还行,有40多      30A好赢飞腾自巳加水冷套  432 桨   4s跑    。电机发热严重   电池电调还好  。。电机我用铜片焊接个铜管自制水冷  ,想速度再快点,H2223如何

楼主:
您的出轴、调试或设备等方面估计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若半浸桨驱动的话 2217  2700kv 432 4s的动力保守来说应该超过70的(理论上过80)。

个人看法最多3S就可以了,430桨,小船小桨操控性会更好。小弟四五台40公分小船都是2S 430桨玩的,速度40左右,kv值3000~4000,有的还是2212( 4000kv)。而且这些小船大多用的是塑料桨,金属桨自然会更快了,3s会快到飞起……希望这些搭配能供你参考。

H2223  40公分小船可以用4400kv的 2s 430~432桨(重量较轻),3s的话2217 2700kv搭配(电机效率较高)应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两个搭配我没用过小船上测试,只是从我其他的搭配经验推导出来的,估计不会有太大出入。

留意下电调的设定,如果是功率保护是‘’超过功率停止输出‘’就对了,如果是“限制输出”’你怎么加大油门也快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出轴、调试或设备等方面估计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若半浸桨驱动的话 2217  2700kv 432 4s的动力保守来说应 ...

出轴4.5cM,角度由于船底不是平整的,估计向下大约2至3度,手机上不了图片,硬轴弹簧联轴器连接,2217功率不知道多大,估汁也就三百多W吧推40cm能那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出轴、调试或设备等方面估计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若半浸桨驱动的话 2217  2700kv 432 4s的动力保守来说应 ...

谢谢兄弟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轴4.5cM,角度由于船底不是平整的,估计向下大约2至3度,手机上不了图片,硬轴弹簧联轴器连接,2217功 ...

无刷电机一百w左右就完全胜任了,其实以前380有刷电机也能跑出这种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转速:
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leo兄:电压计算是否用3.6以下推算会更符合实际情况。小弟测过多个12极电机空转是可以过五万转的,测试中发现超过三四万转后空载电流随转速增加而明显增加,这个现象比较反常。实际试跑也发现带载是可以超过电调的转速限制的,船的速度还是能提高的,只是耗电量迅速飙升。例如3800kv 3s 提升至4s 船速提升极为明显,原先跑六七分钟没什么温度的电机,用4s后一两分钟温度就超过一百度。电池电调也有如此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o兄:电压计算是否用3.6以下推算会更符合实际情况。小弟测过多过12级电机空转可以过五万,测试中发现空 ...

極限轉速數據是電調廠家自給的,原因方面並不清楚,百度查找本論壇,沒得到任何資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一百w左右就完全胜任了,其实以前380有刷电机也能跑出这种速度呢。

调试了多次,速度还是这样,后来换块重量小点的电池,速度提升了点,由于手头上都是4s电,最轻一块也有270克,最重的360克,我想应该是船重了,称了下全船加270克电池共780克,不知对于40cm的船来说,这体重是否超标,看来要找高Kv的电机,3s跑。这样可能会好点

楼主:
建议你计算下跑多长时间,推算一下电流,电流不超过二十安并且电器不过热说明动力搭配在合理范围之内。
重量会影响速度但不是绝对的,之前我就用过5400mah 2s电池跑40公分小船,当然会比用2200mah 2s慢,但不至于慢十来公里。
不妨用30与32桨对比测试一下,如果32桨明显快,就在阻力 重量 船姿等方面找原因;如果提速不明显而电器发热量加大,就在电设备方面找根源,例如电调设定、油门设定或电池c数等。最好能上图看一下你的出轴与布局就更好了。

2700kv 2217 4s的动力对40公分小船来说是很恐怖的哦。(小弟前几日用蓝鹰2216 2400kv 4s 435桨可以将65公分mono推至7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了多次,速度还是这样,后来换块重量小点的电池,速度提升了点,由于手头上都是4s电,最轻一块也有27 ...

还有些古怪的原因:例如电机外壳蹭刮、轴系摩擦力大、螺旋桨上紧后夹紧轴或拉死电机、接头接触不良等等,要逐步排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建议你计算下跑多长时间,推算一下电流,电流不超过二十安并且电器不过热说明动力搭配在合理范围之内。
重 ...

图片已上 除了电机发热 其他都不热 。32将比30 明显能感觉到速度变快 。暴力加油门  船能跃出出水面 。其他轴系方面应该没问题  手转 除了明显的磁力感应 没其他不顺畅的 。我想应该还是船重的原因 ,因为动力有部分损失在维持船滑行状态。我想维持780克的船滑行 应该比680克的船要耗费的多的动力 。过两天3S 试下  减轻船重 再看看 。你的船调的很好啊  能有那么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已上 除了电机发热 其他都不热 。32将比30 明显能感觉到速度变快 。暴力加油门  船能跃出出水面 。其 ...

您的布局说明了重心过于靠前,重量增加使船姿迎角角度减少,升力减少而阻力增大。所以重量对您的船速才有如此大的影响。重心设定在现在的电机位置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布局说明了重心过于靠前,重量增加使船姿迎角角度减少,升力减少而阻力增大。所以重量对您的船速才有 ...

en  你再看下这个视频 你看下有多少速度 这个是之前改的A5  1482486340568—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1482486340568—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1482486340568—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网友E:
视频开始的前面那速度最快

这个是尼得科 3100 KV  4S  30 桨  船重79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布局说明了重心过于靠前,重量增加使船姿迎角角度减少,升力减少而阻力增大。所以重量对您的船速才有 ...

十分感谢啊 从你和LEO 这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开始的前面那速度最快

这个是尼得科 3100 KV  4S  30 桨  船重790克

你也太狠啦,那电机也敢用4s 30桨。我正在试跑一条涵道风洞cat,动力就是尼德科那个铝合金涵道,那鬼玩意600克重,3s 不能起滑,明天试试用4s往死里整(刚试了空转4s居然没烧)。
视频开始是很快,但随后的速度下降很快,也就表明开始时动力是足够的,但可能电调功率保护或电池放电C数有限限制了后面的发挥。

网友K:
收藏了,数据很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藏了,数据很详细,谢谢。

不用谢,也希望抛砖引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太狠啦,那电机也敢用4s 30桨。我正在试跑一条涵道风洞cat,动力就是尼德科那个铝合金涵道,那鬼玩意 ...

散热不足,简单的鳍片加铜管散热 ,没加套子,  开一分半, 就要停机 。 最后在一次忘形中开了3分多钟  电机彻底烧了 ,那个铝合金很重的,估计这重量 你 4S也滑不了。我想我应该知道了我的双马速度无法提升 且 电机过热的原因了  ,因为这个船底有自带的两块角度不低的楔形板 50速度以上估计这个玩意就会开始作怪了 ,加大阻力 电机发热 速度上不去。不知你觉得如何。目前的速度(4S  432桨) 比我给你发的帖子里的A5要快点。但是没有GPS 无法测到实际 。我想无法达到60甚至更高。今天下水 3S  电机不热了 但是 速度下来了。要真想3S 跑 估计要换3500KV 左右的电机了 你有什么好推荐呢 。XXD2217我看了绕线  好粗糙啊 ,估计我自己绕都比他整齐,做工实在不怎样。  我在闲鱼掏了个28块的外转450直机电机  12N的  还没装船 轴就给我打断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不足,简单的鳍片加铜管散热 ,没加套子,  开一分半, 就要停机 。 最后在一次忘形中开了3分多钟   ...

给你个烂招吧:将楔形块从前往后磨出轻微凸出的弧形,就会产生一点将船头抬起的力。如果您决定换电机,目前我只能推荐群汐2827(2849)3500kv的了,4mm轴。电机重100克。说实话这么小的O艇我还没跑过那么快的速度,真心希望你成功哈。你图中看不出什么桨,有更清楚的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你个烂招吧:将楔形块从前往后磨出轻微凸出的弧形,就会产生一点将船头抬起的力。如果您决定换电机,目 ...

就是普通2.3元一个的432  2叶半桨 。你推荐的电机功率超出太多了 那个估计有1000W了吧  还是 HG2218  2223 合适点  我明天淘个,你说的办法我去试下 反正我又买了个壳子 说真心话 这个7010 外形真的很漂亮  船体和我现在做的木船很像。我现在改这玩具就是为这船积累点经验的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太狠啦,那电机也敢用4s 30桨。我正在试跑一条涵道风洞cat,动力就是尼德科那个铝合金涵道,那鬼玩意 ...

其实我烧这个电机的时候用的是 32桨呵呵 。反正这电机便宜  除了个头大 功率密度低 其实这电机做工质量还是很好的 也很省电 ,小日本的东西确实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普通2.3元一个的432  2叶半桨 。你推荐的电机功率超出太多了 那个估计有1000W了吧  还是 HG2218  222 ...

那种桨也不算慢,脆了点,需要修边打磨下。我把自己归类于那种:只要动力足板砖也能上天的玩家

网友E:
是的跑几圈换一个   增加个群汐 2818   450W  70克   12N8p   85元
Kv3600 3.17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跑几圈换一个   增加个群汐 2818   450W  70克   12N8p   85元
Kv3600 3.17轴

收录

网友:
尽量收录齐全 ,成一个经典帖。。深圳敖翔从 2212  2215 2218 2221 2223 一系列都有  很详细 。我最近在研究 450直机电机。妈吗的 各个厂家标示的都不一样 ,不过大致了解了 。2835 2836约等于2218 。 2839 40约等于 2221,  2843 约等于2223 。有的用定子尺寸标示  有的用外径标示。  群汐 最有意思 前面是电机直径 后面是定子长度 比如 2818  2822  其实就是 2218和 2222。还有你帖子里列的那个XXD   2218  2223有山货。 今天本来想买的 结果问了厂家 是否XXD ,结果告诉我 外观和XXD一样  汗,不知道你是在哪里买的 如果是淘宝深圳那家买的 那就是外观和XXD一样的货  真品价格贵10-20元。另外拓邦有12n8p的 ,我拆开了看   不过估计是尾货  我买的那个被我弄断轴的就是,定子 2215  外尺寸2835  和你的那个蓝鹰有点像。

楼主:
其实如群汐、嘉迪、蓝鹰、丹锂等等,都是朋友介绍推荐的,我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xxd 直机电机是哈伯王品牌(Hobbyking Turnigy),梧州生产的。国外是红色,国内是黑色。如3740质量就相当好,2223轴发软都换成四厘的了。

正因为各家型号标识不一,所以要留意重量。

你那个拓邦没能找到。我拆东墙补西墙终于修复了xxd 2217,也发现这老款的电机定子叠片不如现在的2223的叠片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如群汐、嘉迪、蓝鹰、丹锂等等,都是朋友介绍推荐的,我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

这些厂家都是靠订单的,规模不大,商品同质化严重,不过无刷电机也没什么技术,差异在材料上,如轴承,釸钢片,铜线纯度等,要放心还是选牌子响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如群汐、嘉迪、蓝鹰、丹锂等等,都是朋友介绍推荐的,我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

我今天也在模型在线家买了根轴、准备修我的拓邦2835  他家的H2221品牌叫林超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在模型在线家买了根轴、准备修我的拓邦2835  他家的H2221品牌叫林超达

那个H2221电机的转子结构很少见,似乎有导磁环,而且是瓦磁

网友I:
想知道像A2217这种廉价电机最高能上多大的船,前些天把2217(2300KV)装在环奇948上4SA123电池,438桨,4mm软轴,老式的XXD50A电调,速度不是很好,可能是船壳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像A2217这种廉价电机最高能上多大的船,前些天把2217(2300KV)装在环奇948上4SA123电池,438桨,4mm ...

也就是60~70以下的船,就你这船壳以前咱这边好几位用有刷775 十几节镍氢电池都不嫌重,你现在这个搭配动力其实一点都不差,会不会是电调或电池等原因。

楼主:
一楼补充了蓝鹰 2820-1900kv的参数。是12N14P结构目前能买到的最高kv值的电机(小道消息:质量胜过朗宇银燕,  银燕朗宇的2820 也是12N14p   目前能找到最高是146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补充了蓝鹰 2820-1900kv的参数。是12N14P结构目前能买到的最高kv值的电机(小道消息:质量胜过朗宇银燕 ...

补充  花牌 2221  尺寸 28x41  重 90克  9N6P 的 我刚买个回来 ,空载好暴力的说 明天下水 试试看。

网友L:
像真的拖船用什么无刷好?最好是12V电压的,KV值要多大才够力!

楼主(2017-02-01):
引用 网友L:
像真的拖船用什么无刷好?最好是12V电压的,KV值要多大才够力!

不好意思,无刷电机用于拖船我经验实在有限。

网友A:
请问一下群汐3525和3650四机内转子是一个等级吗?价格都一样,重量相差无几,已经见你买有但没见你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