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出问题,突然断电。

楼主(2016-04-10):
最近老出问题,不知道是接收机还是电调突然断电。正在爽飞的时候突然断电,隔2秒又来电了,在高空还好断电的时候还有空余的空间等电来。低空突然断电就只有秒炸。

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没。

飞一会,断电几次、能够很清晰的听到断电又来电的声音、

楼主:
视频13秒的时候断电一次。1分21秒的时候断电一次。视频没录完,最后以断电炸鸡。

网友:
有可能是失控哦

网友A:
电路板虚焊,放大镜检查一下。

楼主: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虚焊,放大镜检查一下。

不好焊吧

网友:
多半是接触不良,电调与电池间的接头最可疑,若是T型头,虚焊的可能很大,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我遇到一例因为舵机扫齿导致bec过载,导致电调单片机不规则重启产生的电机停转问题,最后发现bec直接击穿,本来5v的单片机直接承受了2s居然有7v的电压,幸好没烧掉。你这个情况可以把舵机拔掉检查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