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失控保护的疑问

楼主(2016-04-10):
飞行模式通道设置了失控时RTL,然后故障保护同时设置了油门低于975pwm值保护。会有问题么?
还是说只能设置其中一种方式?
另外故障保护pwm方式,上面有个allways rtl我没有选。必须选择这个才能失控返航么?由于经常飞auto超出遥控距离不想返航,所以是默认的继续执行任务。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油门失控保护的优先级要高,其实只要在这里设了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不确定,你可以实际测一下。

楼主:
想起来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了飞行模式开关的失控保护,那么在执行auto任务的时候会不会受影响中断航线?

网友B:
只要GPS信号正常,会继续按航线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