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一架小胖子

楼主(2016-04-10):
想飞 FPV,设备都有,就缺载机,普通滑翔机改空间小,动力弱,喜欢小胖子 ,刚好手上有板子 和 旧机翼,化两个晚上做完。这就上图。

机身上加强

机身上加强

底部

底部

假装一下

假装一下

初具雏形

初具雏形

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

菊花

菊花

定妆照

定妆照

肌肤小翼可折叠

肌肤小翼可折叠

首飞

首飞

V尾细节

V尾细节

改造电机、电机座

改造电机、电机座

机舱开口比较大,装加强肋

机舱开口比较大,装加强肋

网友A:
短距离飞飞没问题,长距离飞行的话还是买一个好,毕竟自己做的阻力比较大,翼型也不是很好,并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距离飞飞没问题,长距离飞行的话还是买一个好,毕竟自己做的阻力比较大,翼型也不是很好,并不省电

确实没商品鸡好,只为享受做飞机的乐趣。首飞用2212  1250KV+9050蒋。用2200  3S两并开飞。,鸡头还压3S 2200配重。飞20分钟下来还有3.96。这机翼才115。起飞重量接近1200G。翼载荷差不多50。首飞的动力偏弱,差点炸鸡,已经换2215  1200KV+10寸apc。

楼主:
每次降落刮尾严重。改造了独轮车起落架。在鸡头缓冲块压出摄影头位置,上图传。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膜拜!

网友(2016-06-08):
好技术,好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