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能用异型机架吗?

楼主(2016-04-10):
如题,NAZA能用纯正不等距异型机架吗?我用哪咋飞控在这个机架上,电机都是对的,起飞后逆时针自转,不知道是不是NAZA不能在异型上用,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看是怎样的异形了,这种电机位置完全对称实际上不算异形,对飞控来说

网友:
X  型而已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怎样的异形了,这种电机位置完全对称实际上不算异形,对飞控来说

前机臂短一些,后机臂长

网友:
这个机架  660克  重量都赶上大6轴架子了   你电机座不水平 就会自旋

网友B:
只要对角电机轴距相等并且两组对角电机中心连线成直角 就都不是异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对角电机轴距相等并且两组对角电机中心连线成直角 就都不是异型

前机臂短一些,后机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