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av 210 两个电机发烫 其余两个正常微温 是怎么回 ...
求助~qav 210 两个电机发烫 其余两个正常微温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4-11):
刚組的,qav 210 起飞飞行都正常,但短飞一分钟后34号个
电机
发烫 其余两个正常微温 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的qav飞完电机温度都是一致的吗?
求解

网友A:
还是一路供电吧,把其他三个电调的正极线挑了!

楼主:
电调不带bec 分电板bec单独供电

网友B:
是用的cc3d吗?如果是,就有可能重心靠后了,为了维持平衡,34号电机负荷会比12号大。

网友B:
是用的cc3d吗?如果是,就有可能重心靠后了,为了维持平衡,34号电机负荷会比12号大,所以温度会高些。

网友C:
也可能是电机座不水平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毛病。四个电调供电 改天改成一路或者单独供电试一下。新250机架应该不是水平问题

网友D:
请问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仔细检查是否螺丝顶到电机里面的铜线了

网友F:
重心靠后了,3 4号电机转速高功耗大就发热了

网友G:
估计是重心太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