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6-04-11):
?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舵机是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舵机是新的

检查一下舵机有没有同步,推油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舵机不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有没有同步,推油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舵机不修复?

油门超过百分之五十后就不同步了就像视频里那样

网友B: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控?

伟力977原装控

网友C:
排震!!!主轴、大齿、大桨。

楼主:
视频发不了 发了图片 东西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震!!!主轴、大齿、大桨。

不是震动引起的 是舵机有一个舵机臂超过百分之五百的油门行程就反了

网友D:
把你怀疑不好的舵机线和另一个插头互换,就能判断是不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怀疑不好的舵机线和另一个插头互换,就能判断是不是舵机问题

舵机可以排除了  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舵机可以排除了  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吧

遥控器外八字重新复位下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外八字重新复位下陀螺仪

要和飞机对频吗  还是单独校正

网友E:
重新对频试试,要不就重新悬停调试一下,参考说明书

网友B:
既然是原装空控,估计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对频试试,要不就重新悬停调试一下,参考说明书

根本就飞不了啊 一起飞 机身整个则过来了    把大桨折了又正常了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原装空控,估计还是设置问题

把大桨折了就正常了不是控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大桨折了就正常了不是控的原因吧

震动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无误

你是说是震动引起陀螺仪校正偏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是震动引起陀螺仪校正偏向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