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500L,推油门无反映的原因

楼主(2016-04-11):
500L上面全部都是原厂电装,电调的型号应该是RCE-BL70G。
D10刷机控,10通接收机。

通电后,起飞,正常。
悬停1米高,约10秒后,感觉要调整螺距,
正常降落,油门拉到底,开启熄火开关。
调控,设置螺距曲线。

关闭熄火开关,推油门,电机不转。
反复开启/关闭熄火开关,电机依然不转。

重新拔插电池与电调间的插头,
Gpro自检、听到电机发出电调状态提示音等。
推油门,起飞,一切恢复正常。

请教,这一过程触发了什么?

某设备感知了变化?
必须让人拔插一次电源,顺带检查一下整机?

网友:
安全性强总归好,插拔电重新自检不要多久的

楼主:
此套遥控,昨天空中完全失控,炸机

网友:
还是遥控的问题。楼主想开些啊~

网友:
DSM2抗干扰较弱

楼主:
用的华科原厂接收,不是dsm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