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15云台的这个线叫什么?

楼主(2016-04-11):
另外最好是有这个线的详细说明,比如可不可以用于传输数据等等,现在需要配一种是八排线的,一种是六排线的,孔距是1mm的

网友:
这不就是电机平衡头么?

网友A:
找8S平衡头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8S平衡头不就是了

z15云台上的。一共就两个排线,而且有传输的功能不是用于电机的

网友:
电池平衡线的孔距2.54MM,这个是1.25MM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z15云台上的。一共就两个排线,而且有传输的功能不是用于电机的

哦哦哦,没有参照物,看着像

网友(2020-04-25):
我也需要Z15的所有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