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16和普通八轴稳定性得问题 求教

楼主(2016-04-11):
看魔友说X16布局更稳定,一直飞得普通布局,也不知道这样的利弊。请教大家是否真的?X16比普通八轴更有力更稳定??

网友A:
那是扯,X16,恐怕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装B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扯,X16,恐怕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装B了吧。

不好用?

网友B:
理论上上下层桨反扭力互相抵消,所以稳定性更好,不过问题是你去哪找支持的飞控呢???我想造只x12,所以去淘宝找飞控,貌似没有支持8个电机以上的。当然有人用双飞控做出来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上下层桨反扭力互相抵消,所以稳定性更好,不过问题是你去哪找支持的飞控呢???我想造只x12,所以 ...

并联X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上下层桨反扭力互相抵消,所以稳定性更好,不过问题是你去哪找支持的飞控呢???我想造只x12,所以 ...

哈哈 我兴趣不大就是朋友说稳定性好 所以我问问大家怎么说 原先以为y线接呢

网友:
简单并联怕是不行吧,上下层转向相同并联没问题,但失去了稳定性,与常规结构无异,如果上下转向不同,并联直接抵消掉反扭,那怎么转弯呢?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上下层桨反扭力互相抵消,所以稳定性更好,不过问题是你去哪找支持的飞控呢???我想造只x12,所以 ...

最简单的就是下层电机用一个开关通道去控制,打开后一直保持需要的转速,飞控只控制上层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下层电机用一个开关通道去控制,打开后一直保持需要的转速,飞控只控制上层电机。

多谢建议,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