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帮忙绕俩电机 430X

楼主(2016-04-11):
运行时好短时间就发烫,不能触摸。想到前几天手多,自己换了香蕉头,会不会焊接时候接触烙铁时间太久,把线圈绝缘给破了?

想自己整来着,什么经验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任何材料, 不知道还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绕一下线圈?

自己水平洼,老电机用正好,扔了可惜。

补充,已经拆了一个,把线圈全部拆了。

网友:
拆前有没有数一下匝数?我一1806 kv2400的电机,安装时用错一个过长的螺丝把线圈顶坏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拆了重绕,也是没资料拆的时候数了一下,一共是12圈。结果满血复活,装回四轴悬停测试,和原先性能一样,续航时间基本没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学习了一个晚上, 定了漆包线,准备自己绕了, 就当练手。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绝缘漆不知如何处理,   还需要赐教。

楼主:
正绕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