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飞行摇杆控制穿越机!有配套的软件吗?

楼主(2016-04-11):
现在笔记本电脑价格便宜,性能电池待机都很不错了,软件功能可以做的很强大,比遥控器方便多了,稳定性对于玩具基本的穿越机也没问题!
飞行摇杆用上合适的驱动配合数传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以前见过有人卖个类似的小盒子,有谁知道用纯软件配合数传就能遥控的套件吗?

网友:
风雷盒子···随便你玩

网友:
风雷盒子,曾经想弄来玩固定翼fpv的,就是摇杆加上盒子之后代价有点高。

网友:
我关心的是穿越机飞行过程中需要不停的修正各个通道,油门 俯仰 横滚 方向~这东西真的能实现?~或者说操作灵敏度手感~

网友:
大型的多轴和固定翼可以考虑,小型的。。。。还是老实点吧。。。

网友A:
穿越机,用摇杆的话推油门撸死你。

网友:
兄弟,放弃这个非常美好的想法吧,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改造了一个飞行手柄和天7,改完之后用了三天,哭了,飞了两架四轴,炸了一架。
怎么说呢,不适合飞动作灵敏的穿越,究其原因,手柄长,角速度不够,没有遥控器摇杆的快速响应能力。

网友:
你手腕比手指灵活?

楼主:
风雷盒子 只是把摇杆变成PPM信号吧
灵敏度操控习惯什么的只是每个人需求不同造成的,有需求了自然会有适合穿越机的摇杆的
暂时来看,市面上的摇杆还主要都是适用于固定翼飞机

网友:
飞固定翼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用摇杆的话推油门撸死你。

哈哈哈应该换踩的不至于撸熟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