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电调

楼主(2016-04-11):
弱弱的问一句,直机用的电调和多旋翼用的电调为什么不能通用

网友:
没有说不能通用哇!
只是电直一般以450以上为主,对应的电调打底要40A。多轴多桨多电调,对单个调要求的功率不是太高,可以兼顾体积和重量,多轴模友玩的主流电调一般在40A以下,当然大载重如槙保机之类的除外。
以前多轴还没兴起的时候,功率偏小的电调一般用于固定翼为主,简单成本低就好。现在厂家会对用于多轴的小功率电调做专门的优化,如提高油门响应频率来更好的满足飞控需求,同时对多轴的多样化电机提供更好的支持。
大载重多轴的电调估计没得选只有用电直的。

网友:
多轴用的电调没有缓启动和定速功能吧

网友:
电直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多轴用的都是便宜货、档次和功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