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瞎折腾】小鸡坑太大了~HCP80 V1,V977,HCP100S

楼主(2016-04-11):
实时证明,无论是8520还是8523,8T。9T电机齿,只要连续飞不停的飞几电就不行了,建议还是飞完一电休息一两分钟

自从去年买了第一架小六通V977开始,手里的小鸡就越来越多了,450已经吃灰好久了
最近又入了个80回来练习悬停

帖子末尾有视频,换上8523后续航加长,动力也不错
个人HCP80感觉外观还是不错的原厂动力下练习8面悬停很好,温柔耐炸
建议还是换上8T的电机齿,发热明显减少,寿命大大延长,续航也加长不少

易损件貌似不多,弱弱的动力,想坏都难

入了小鸡免不了一番折腾,80的8520原厂主电机连续不间断飞了几块300mAh电池之后就不行了
表现为发热严重,只能飞两分钟就严重过热并且有一股臭味
刚好深水宝近期开卖了1S的8523空心杯,买几个回来试试
8523比8520稍微长一点,配了8T塑料齿轮
原厂8520配8T齿轮也是不错的,,动力变化不大,不过发热明显小很多,续航也加长了
副厂的8520配8T用300mAh竟然悬停了8分钟,电压还有3.6
8523比8520要稍微暴力一点价格太便宜了,比副厂8520还便宜

主电机直焊必须的减少接插件的损耗,1S电池下每0.1V电压都是很重要的
焊在了续流二极管的两侧

mini T也是必须的电阻小,寿命比那小白头好多了

hisky给配的原装尾桨螺距过大,导致尾电机严重过载,换上V977的,刚好合适
V977留下来的原装尾桨终于有用了

机架连接尾管的地方有点软,用1mm碳棒加强

缩短主轴,磨短横轴,桨夹讨厌的虚位没有了
换上实心碳纤棒,主轴没有上螺丝,绝对的不死主轴

便宜量又足的4056模块,充电很快,充满自停,电压4.18

===============================================================
花费精力最多的就是V977了
改2S,改大功率电机,消除各种虚位,换3mm的加长尾管,依然是没有任何螺丝的碳纤主轴
最喜欢mini T插了

跟HCP80的对比,HCP80还挺高啊

1418大功率电机@8660kv电调刷blheli开启setup定速

动力太强劲了,草地炸鸡扫齿,扫的很销魂,64个齿全部在一瞬间扫完了

好魔性的扫齿

=====================================================
100S,出勤较少,折腾也少,尾巴死区用D控混控解决了,不过还是没有977那么顺滑的感觉
三个小鸡中最高的一个

卫星直焊,用卫星飞比高频头爽多了,延迟小很多
主板和电调中间的小卫星

============================================
最后来个80换上8523后的续航测试   和V977操螺距测试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啊,有没有D7e设置100s,固件用的是G大的?

网友B:
支持折腾。问楼主,80横轴磨短减少桨夹虚位可以理解,横轴的确是长了那么一丁点,却为啥要缩短主轴?

网友C:
中联不上螺丝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联不上螺丝能行吗?

目测用的塑料环,卡的也是很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联不上螺丝能行吗?

目测用的塑料环,卡的也是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问楼主,80横轴磨短减少桨夹虚位可以理解,横轴的确是长了那么一丁点,却为啥要缩短主轴?

降低点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啊,有没有D7e设置100s,固件用的是G大的?

D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联不上螺丝能行吗?

擦点502就行了,把少量502倒在布上,在跟中联配合的地方轻轻擦一圈,干了后再装上去就比较紧了

要少量,配合不紧再擦点,多了就打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D固件的

麻烦也发我一下吧,新手太多学习的地方了,谢谢

网友D:
什么电池能飞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池能飞7分钟

雷鹏7.4V 300 35C拆出来的

网友E:
楼主,977 用2S 尾电机用8520吗?尾电机座用的那款?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新手准备入六通小鸡  一直玩的911现在感觉满足不理我了 求推荐 最好耐炸点的

网友F:
977坏了,本想上100s的,你这么一说,我又想上hcp80了
顺便问一下,我的旧的977不能调螺距的那个版本,也没加长舵机臂,爬升极慢,为了正螺距大一点拧了一圈舵机拉杆,负螺距就低了,翻正时候掉高严重,快没电时候基本翻不回来。
然后,hcp80有这问题么?

网友G:
8523比副厂还便宜  你多少钱买的啊    主轴卡套 跟977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977 用2S 尾电机用8520吗?尾电机座用的那款?

原厂尾电机座和72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977坏了,本想上100s的,你这么一说,我又想上hcp80了
顺便问一下,我的旧的977不能调螺距的那个版本,也 ...

80不行,动力比较弱,手法要求比较高
不能调螺距的V977可以换上931的三桨旋翼总成,螺距就非常够用了
或者换一个新版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8523比副厂还便宜  你多少钱买的啊    主轴卡套 跟977的一样?

4块钱多一点,卡套跟977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80不行,动力比较弱,手法要求比较高
不能调螺距的V977可以换上931的三桨旋翼总成,螺距就非常够用了
...

总觉得为了个小鸡折腾好几百不值得,我的977才200收的。。。买新配件就得好几百了,而且机器几乎被我变成轰炸机,经度也下降,琢磨着是否该再收一个100s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鹏7.4V 300 35C拆出来的

梭嘎300确实可以了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考虑80改无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考虑80改无刷看看

暂时没有,80就是来练习正倒飞8面悬停航线用的,改无刷动力上去了,室内飞太吓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厂尾电机座和720电机

977 改2S 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720确定能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977 改2S 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720确定能锁住??

加长了尾管,极端状态下会甩,懒得换8520了,各种暴力钟摆锁得住就行

电调是原厂电调改造的,电机可以重新绕线

网友:
问一下 k110遥控器电池应该怎么搭配啊 用普通电池很快就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长了尾管,极端状态下会甩,懒得换8520了,各种暴力钟摆锁得住就行

电调是原厂电调改造的,电机可以 ...

楼主厉害 啊 怒知道100S 主电机可以用在97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啊 怒知道100S 主电机可以用在977吗?

输出轴偏短

网友:
经验分享贴我都顶一下 赞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您主轴缩短了多少? 回头我也试试,希望十字盘和舵机不会有干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您主轴缩短了多少? 回头我也试试,希望十字盘和舵机不会有干涉吧。

大概也就2mm吧,球头拧不下去了

网友H:
小鸡就是坑。假如小飞机旋翼头的虚位大 飞起来却没有一点晃动。把虚位减小了 飞机飞起来又晃动了。。。。折腾人 。。。
投入1000多久不在玩小飞机了 自从飞了977才知道 是多么的耐摔。鄙视霓辉377很不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鸡就是坑。假如小飞机旋翼头的虚位大 飞起来却没有一点晃动。把虚位减小了 飞机飞起来又晃动了。。 ...

V977耐摔是必须的,不强的动力,非常重的机身

网友I:
我也飞80,找了好久8523和塑料8T齿,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谢谢了。另尾电机是61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飞80,找了好久8523和塑料8T齿,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谢谢了。另尾电机是614吗?

估计卖完了~~我买的时候卖家说只剩下20个左右,其实双发720空心杯更好,动力更强劲,发热更小,也不贵

网友I:
是TB上青蛙大帝或龙猫,哪款轴长5mm轴径1mm3.7v2-4w转的8523电机吗?不是的话你那款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TB上青蛙大帝或龙猫,哪款轴长5mm轴径1mm3.7v2-4w转的8523电机吗?不是的话你那款转速是多少?

8523给我当977的锁尾用了,80现在是双720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TB上青蛙大帝或龙猫,哪款轴长5mm轴径1mm3.7v2-4w转的8523电机吗?不是的话你那款转速是多少?

龙猫那款2-4W的就是,不过个人感觉质量不行

网友(2016-05-14):
楼主很佩服你!能不能加你好友!qq,wx号可以吗

网友:
楼主很佩服你!我是你的粉丝😏😏😏能不能加你好友!qq或者wx号可以吗

网友J:
楼主都能飞450了,还要经常练习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都能飞450了,还要经常练习悬停吗

正倒飞16面悬停(45°)就是所有动作的基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倒飞16面悬停(45°)就是所有动作的基础

每一面悬停是不是也要练习8个方向的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每一面悬停是不是也要练习8个方向的操作呢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所以,算上倒飞,就是128个方向的操作……

网友K:
求8523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8523购买地址

搜823空心杯,个人觉得寿命有点短

网友K:
引用 楼主:
搜823空心杯,个人觉得寿命有点短

找到了,谢谢,请问齿轮模数是多少的。如果原厂齿轮还得拔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了,谢谢,请问齿轮模数是多少的。如果原厂齿轮还得拔齿器

0.5M 8T  卖823的卖家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