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蛾组装成功

楼主(2016-04-11):
虎蛾终于装好了,第一次装双翼飞机。坐等周末首飞。搭配三叶的四冲发动机

网友:
漂亮!预祝爽飞。

网友:
是买天使的套才吗

网友:
四冲程油机?

楼主:
是的,天使的套材

楼主:
自己改的油鸡

楼主:
尾轮改造了下

网友A:
发动机散热就钻几个小洞?还是开大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散热就钻几个小洞?还是开大点吧

嘿嘿,已重新进行了开洞,侧面合上下部都进行了开孔

网友:
尾轮重量太重了吧,发动机罩和浆罩好像不匹配

网友:
防火墙好像强度不够

楼主:
今天飞了,重心太靠后,不停的仰头,超级难控制,回来继续调整....

网友:
现在的重心大概在什么位置?

网友B:
还是把尾轮简化一下

网友:
尾部离重心的长度远大于头部的  尾部多一份头部就要加两份以上 能简化尾部就尽量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尾轮简化一下

嗯简化了,以前在下鸡翼前缘向后1/3处,现在在下鸡翼前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