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mini apm穿越机无死角FPV云台

楼主(2016-04-11):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MTMxMzIyOA==.html
闲来无事间发现以前玩的亚拓450L上拆下来的KST215舵机,加上穿越时相机一直一个角度,倾斜大了平稳的时候看不到,倾斜度小了,高速穿越只能看地面,想着能不能用这个舵机做个云台呢,可以通过陀螺仪来控制调整角度,就下手准备了很多,洞洞板啊,3轴陀螺仪传感器啊,STC12C5A60S2单片机啊,电阻电容,晶振等等,却在今天偶尔在电脑上调试APM飞控时有了惊天发现,之前竟然没注意过,就是APM的相机云台功能,这个功能是对apm上陀螺仪传感器数据采集后由MCU编码为PWM输出,可以指定针脚,我用的RC11,也就是A11,连接电脑配置,上电测试,竟然成功了,这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飞FPV时大角度看地面或看天空了。
Ps,由于我是实验,用的现有的KST215舵机是高精度金属舵机,比较重,也比较贵,没必要,可以换成某宝上3块5重9克的塑料舵机!

网友A:
亲,cc3d也能这样做,最主要是机架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cc3d也能这样做,最主要是机架能放下

我用的QAV250刚好,因为我只用过mini apm做飞控,别的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QAV250刚好,因为我只用过mini apm做飞控,别的没试过

怪不得,再小的机架就难了,不过折腾一下也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再小的机架就难了,不过折腾一下也放的下

小鸡鸡用铝柱加高一下,电池移到机机里面,落低重心,也是可以放下的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就是无论鸡鸡怎么俯仰,摄像头都是正对前方,不会随机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网友E:
这样会导致空中看不清飞机的姿态,更容易吃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导致空中看不清飞机的姿态,更容易吃炸鸡

给个通道,一键切换硬挂模式

网友F:
加个Q吗?也想自己DIY个

网友G:
就怕这单支舵臂晃得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Q吗?也想自己DIY个

可以啊,给我你的Q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怕这单支舵臂晃得晕。。。。

因为摄像头选裸板,舵机选轻的9克舵机,机臂用坚硬的工程塑料,这种情况下基本不会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淫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给我你的Q

9554020谢谢!

网友:
你会发现固定视角才是最好的,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CC3D也有云台接口,而且你这个一炸基本报废

网友:
不要太大太重才好,否则难以抵挡固定摄像头的优势

网友:
想看看飞行中的效果

网友:
这是摆设机一架,炸不起

网友:
你这机是只能飞自稳,一切换手动就隔屁

网友:
当你从高空往下俯冲的时候,你会发现固定视角才是王道

网友:
我加你吧!

网友:
这样飞自稳没问题飞手动不行的八

网友:
我也弄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