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求助

楼主(2016-04-11):
卡在遥控器设置 为什么怎么拨遥控杆都没反应?

网友:
用的是CC3D飞控吗?1:请确保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能正常通信,请把接收机的六通道对应按序号接到飞控上的六个引脚上;
                                 2:一步步按照提示来操作遥控器,还要确定你是用是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模式,确保你的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3:请确定你的遥控器好使,你使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A:
遥控和接收机对频了吗

楼主:
原来成功过 今天重新布了一下线结果调试的时候就一直卡这个地方了 用之前的方式试了n遍都没反应

楼主:
排除遥控跟接收问题 这是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接收机对频了吗

对频就是对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就是对码吧?

啊对

网友:
有过这种情况。好像是重新来过,包括刷固件。

网友:
接收灯亮了没

网友B:
线错了,3色线在第1通道,其他按cc3d端的排线顺序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错了,3色线在第1通道,其他按cc3d端的排线顺序2,3,4……

换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
好好查一下插接收的插头有没有插反的,还有就是看下飞控的排线针有没有变形的,我就遇到过,弄求半天都不行,最后才发现

楼主:
汇报一下 问题已解决了就是不停的尝试 CC3D比较容易抽风 最后手动校准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