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s换4s问题

楼主(2016-04-11):
看大多数穿越兄弟都用上4s电了,视频里看着动力也是非3s能比的,也打算出掉3s全部换4s。
请问我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该怎么给摄像头,图传,接收机和led降压,我用的迷你分电板,上面有5v和12v稳压,这样的话是直接用4s电就可以吗? led要和摄像头一起焊到12v稳压那里吗? 会不会影响图像质量?
再一个问题,我手里有几个另外一款的迷你分电器,放在那一直不会用,请教大家上面12v和5v具体该怎么用,看到宝贝详情里12v旁边黑色漆被刮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刮掉5v旁边那个就变成5v输出呢? 求帮助。 问题比较乱,希望热心模友教导。

最后看下我的配置适合用4s的电吗:
dl220 机架
飓风2206,2200kv 电机
好盈乐天15A 电调
5045 三叶桨
dl250 图传
索尼700线 摄像头

主要是求助 其次算是新手首次晒机

网友A:
都上肥鲨了还在用天9? 全民SBUS  PPM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肥鲨了还在用天9? 全民SBUS  PPM时代了

哈哈 不是高手也不是土豪 依赖性比较强的人,用着习惯了 而且还cc3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上肥鲨了还在用天9? 全民SBUS  PPM时代了

都用信号转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上肥鲨了还在用天9? 全民SBUS  PPM时代了

dsmx路过一下

网友B:
为啥要出电池?还不如把几块3s拆开充满,再自己组成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出电池?还不如把几块3s拆开充满,再自己组成4s。

也是个好办法。。只是组完后原本2200这重量。。

楼主:
来个兄弟给解解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来个兄弟给解解惑啊

5v给飞控供电,12v给图传(图传多数支持10~16v看心情毕竟动力电电压浮动不稳定)和摄像头以及可能的led探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给飞控供电,12v给图传(图传多数支持10~16v看心情毕竟动力电电压浮动不稳定)和摄像头以及可能的led ...

好的 非常感谢!led和图传焊同一个12v输出点上,不会对图像有干扰吧? 没人知道那个分电板的用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