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亚拓450sport V2 带副翼的老JJ 可以改用无副翼的旋翼头吗?

楼主(2016-04-11):
请问 亚拓450sport V2 带副翼的老JJ 可以改用无副翼的旋翼头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主轴要换,还要换陀螺仪

网友:
可以,换个头和陀螺就行

网友:
我直接改480 用7075的旋翼头 不错的

网友A:
頭與陀螺要換,主軸不用(已飛三年)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頭與陀螺要換,主軸不用(已飛三年)

请问 换那种头 和 陀螺  以前用的亚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换那种头 和 陀螺  以前用的亚拓的

Tarot pro 的都可,fbl拉桿也要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