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四叶草天线测试

楼主(2016-04-11):
最近无心固定翼,在这个穿越越来越流行的时代,我也陷入了穿越坑,哈哈。
看屏幕、视频眼镜飞行乃穿越精髓,其中天线可谓重要一环,于是乎有了这个帖子,来发个天线的测试帖供大家参考。
这次测试的是马歇尔四叶草天线,先看看样子吧,怎么说呢,这个颜色有没有很炸眼:

接收和发射是一样的:

这个颜色鹤立鸡群啊真是

收到天线后周六马上到飞场开始测试,我的配置是aomway 600mw图传,aomway原装带dvr接收。测试效果不错,具体如下
拉锯测试,只在地面拉锯,树林环境。马歇尔接收天线+马歇尔发射天线,160米无雪花。欧姆维原装棍子发射加接收棍子,100米无雪花。20多块钱的三叶草天线,80米无雪花(竟然还不如棍子)。飞沙原装,150米无雪花(难道是因为炸多了导致性能下降了?按说飞沙应该no.1的呀)。下面一个,最牛的来了,小飞手原装平板接收天线+马歇尔发射,240米无雪花,这个效果非常好。
总的来说性能还是挺好的。不过其实对于近距离穿越来说,最主要的还是耐炸能力,这个能力来看,这次测试的天线应该当之无愧最耐炸。爽飞一天,蘑菇头的外壳就没掉过,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这点值得点赞。相比其他的耐炸性,明显好不少。
话说发穿越帖子不发视频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发过贴,来段视频吧,DVR录的,大家可以参考实际天线效果,个人感觉挺好,以后长期用这个天线了。

再来段挂狗录的,刚玩穿越不久,飞的烂,各位见谅:

网友A:
这天线之前在TB上看过!楼主用的是什么机架呢,多大轴距的?

网友B:
你的机天线接口危险啊我就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之前在TB上看过!楼主用的是什么机架呢,多大轴距的?

最普通的85块钱250碳机架,实际轴距2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天线接口危险啊我就摔掉了

我的图传接口处已经摔掉了,后续改用软的馈线过渡一下

网友:
内部什么样的

网友:
不错,我的也到了,最近抽时间测一把

网友C:
好技术!我的就是天线不给力飞出去不到50米就雪花厉害
现在用的雪人的天线欧姆为1W发射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我的就是天线不给力飞出去不到50米就雪花厉害
现在用的雪人的天线欧姆为1W发射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 ...

接收机不行   我以前就是用的某双天线 一体接收屏 效果很差! 发射机 天线  乱七八糟搞一大堆 效果都不好,返厂修了一下 好了点  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最后换了  创欣科 眼镜 才满意。我这不是说让你换创欣科眼镜 ,你可以从接收机上找找原因。比如说让朋友用他的接收试试 ,一比较就知道 是哪的问题了 。再有你真没必要用这么大的发射机  耗电量大 重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