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求援,天蝎星4530电机

楼主(2016-04-11):
        这两款电机型号一样   KV值一样  外观为啥就不一样了呢?
         很是不解,求哪位高手用过的,或了解的给解释一下,小弟真不知道该买哪个了。它们之间有使用上的区别吗?

网友A:
第一个 540kv, 竞速机
第二个 45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540kv, 竞速机
第二个 450kv

飞700  3D机哪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不一样

那看看这两个,型号一样   KV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540kv, 竞速机
第二个 450kv

那这型号一样  KV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3D用4525啊,你参考X7套机的配置就行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型号一样  KV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呢?

两个一样的,就是轴底有个大螺丝,可以拆掉,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一样的,就是轴底有个大螺丝,可以拆掉,没影响。

谢谢老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