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 sab380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我有个问题 我的380 螺距中心点的时候 不是0°螺距 是什么问题呢,大概是正的2°左右。。。哪里没对呢?

网友:
看看旋翼头拉杆长度,

网友:
0螺距时,看看舵机臂是不是与主轴成90度

网友:
v8  k8 可以在陀螺里面调整的。。

网友:
摇杆中立,舵机臂与主轴垂直,调节舵机连杆使十字盘上下行程一样(最大±螺距),调节桨夹连杆直至大桨0度,连杆长度不是绝对固定的。

网友:
380舵机连杆是不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