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necc. q500 4k 摄像头报警

楼主(2016-04-12):
求教:本人的yuneec q500在完成校准绑定后,在遥控器端看到wifi连接正常,视频传输正常,飞机和摄像头检测出来并成功绑定。但是摄像头云台在开机后不能自动回复正位,而且云台有报警蜂鸣“滴,滴,,,,滴滴滴”,如此反复不停。而且摄像头指示灯为绿色常亮。根据厂家说明书应该是摄像头正常。可以正常拍照录像。
求解。

网友A:
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吧

不能升级固件解决?

网友B:
包装不便宜,是否原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装不便宜,是否原厂配

是原厂配,全套的。

网友C:
把套在云台和相机上的保护罩去掉就好了!

网友D:
哈哈,是呀,你蛋后边的护罩没拿下来

网友E:
护罩必须先取下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护罩必须先取下在测试

包装保护我去下来了,这是开箱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装保护我去下来了,这是开箱照的

哦那就先联系卖家,然后找售后吧!说实话我的飞机回来第一次测试也出了问题也是先找卖家,由他们联系售后,然后我把飞机发过去,不花一分钱就一切OK了!祝兄弟爽飞哦!

网友:
询问 此JJ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呀,你蛋后边的护罩没拿下来

那是开箱照,早那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套在云台和相机上的保护罩去掉就好了!

那是开箱照,视频请看?firsttime=0&from=y1.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护罩必须先取下在测试

那是开箱照,视频请看?firsttime=0&from=y1.4-2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开箱照,视频请看?firsttime=0&from=y1.4-2

跟客服联系啊。刚买的话。可以换一个啊

网友:
办护照前后两部分都取下了吗?

网友(2016-08-25):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修好的?

楼主(2017-08-03):
引用 网友F:

返厂了,免费维修。因为在保修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