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精灵4向左右方向飞行时的画面

楼主(2016-04-12):
飞机向左右方向飞行时(打副翼),画面会倾斜  这个现象正常么  我看5IMX的测试视频 环绕时 画面都是很好的  我的一打副翼  画面就会倾斜(云台会向飞行的方向倾斜)  但是在地面测试云台 各个方向都是正常的  画面都水平…

网友:
这个肯定有问题,返厂吧

网友:
你是开启了fpv模式吧

网友A:
开启了云台FPV模式  改回来就行
  二楼不懂不要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了云台FPV模式  改回来就行
  二楼不懂不要乱说

请问 如何更改云台模式呢  我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B:
在app里云台设置里找,把fpv模式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pp里云台设置里找,把fpv模式关掉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如何更改云台模式呢  我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APP里改。
并且,默认遥控器背后的右面的那个按钮,按一下切换一个模式, FPV 或 跟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