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的高清图传究竟如何

楼主(2016-04-12):
我玩FPV 用的都是创新科的  600mv飞过4-5公里(直到图像模糊得不能飞),
距离基本满意,但图像的质量实在是很不满意

大疆精灵原配的高清图传,究竟能好多少?

为何市面上,没有其他厂商出类似的高清图传?

网友A:
大疆的卖点就是图传和云台,这个还是比较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卖点就是图传和云台,这个还是比较牛逼的

是的,我diy的四轴已经很稳了, 所以只关注图传。

看下面是是dj原装图传吗? 能否单独使用?

1300也太贵了,还不是卖了2999的精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diy的四轴已经很稳了, 所以只关注图传。

看下面是是dj原装图传吗? 能否单独使用?

这个5.8的图传不见得比你手上的好。好不好天线很重要,不光是发射接收机。
DJI的高清图传值得拥有,再也不担心看不清了

网友:
lb2可以试试

网友:
大疆数字图传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啥原理这个,大牛解释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原理这个,大牛解释一下哈

模拟信号  和数字信号的区别

网友:
我没用过

网友:
大疆图传确实很牛逼

网友(2016-06-06):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  和数字信号的区别

啥是模拟,啥是数字你还是没解释清楚啊
我说说我的理解
模拟就是,摄像头什么样的数据,就不加工直接无线电传回接收机,接收机也不需要经过复杂处理,模拟信号可以直接图像化
数字信号就是,摄像头的信号(可数字可模拟),经过天空端处理,加密在回传地面。。接收机接到了之后要经过复杂处理解码,最后图像化

啥意思,打比方就是,A、B、C三个人,A要通过B把自己的手机号(假设是1234567)告诉C。
那么可以B直接听到以后,记在脑海里,直接转述给C,
也可以B听到A说号码以后,记录在纸上给C看。

什么区别?直接转述特别快,不需要复杂处理(纸和笔)。但是因为口音差别,语言差别,很有可能会出现误差
记录在纸上通常准确度更高,C看纸张的时候,阿拉伯数字也可以直接被C理解。。

这就是模拟图传图像比较差,数字图传图像好,但是速度慢的解释了= =

网友:
lb2价格是7999还得配个ipad 差不多1w了 有点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