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级塞斯纳制作中

楼主(2016-04-12):
好像是70元两架的白板机,搭配18级的车用甲醇机,缓慢制作中.……

网友:
炸机成本低

网友A:
没玩过油机,不过这种泡沫能承受发动机的热量?还是工作的时候本身不热?一块木片固定在发动机发热的时候不会出现固定不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油机,不过这种泡沫能承受发动机的热量?还是工作的时候本身不热?一块木片固定在发动机发热的时候不 ...

没问题的,发动机在空中散热好,温度比装车上底太多了,5毫米的硬木固定18级小发动机刚刚的~~~~~~~~~~

网友B:
这发动机有副油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发动机有副油针吗?

没有,但是动力不错,怠速稳定,几年前好像60元一个买的~~~

网友:
楼主我也改装了,发动机和飞机都和你完全一样,速度超级快。

网友:
我玩过,很好飞,不过楼主发动机如何固定没看出来。我是用三根450的尾管插过机身固定,再用防火板隔断发动机与机身。楼主不知用什么方式固定。题外说一句,燃机震动大,固定不牢,上天后发动机会自己飞走

网友(2016-05-13):
再更新点图分享一下呗

网友:
我也想用25级改一个,发动机是否大了点?

网友:
动力大才爽飞!我的改了一架15级!一架25级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发动机座一定要弄好了,油机振动大

网友:
这是epo还是eps的

网友:
泡沫是否会受热变软呀?

网友:
装了25级的飘过,两个小方木条与起落架接好固定,超坚固。

网友:
18级用多大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