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DX9完美修复HCP100S尾巴死区

楼主(2016-04-12):
                                                                                        图解DX9完美修复HCP100S尾巴死区

飞过这个小鸡的都知道hcp100s有不可忍受的尾巴死区。这个死区让航线飞行非常困难。厂家为什么不修复这个很容易修复的问题(同样用无刷电机的MCPXBL就没有这个死区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傲慢,可能是无知,这个就不去猜测了,可以确定的是该机有这个明显的问题。
刷了deviation代码的devo系列控可以消除死区,但其他控,包括厂家自己的控,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有朋友试过采用exp设定来改善死区。问题是死区可以消除,带来的新问题就是尾巴异常敏感。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看下exp的曲线就知道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需要的是如下图一般的混控

不光要解决死区问题,同时还要能够采用通常的大小舵以及exp法来调尾巴手感。这也是deviation法的基本思路。
采用老金的方法,你用DX9也可以完全享受正常飞行的快乐。
本方法采用了rud-rud混控。就是在正常尾舵的输出上(上图左)叠加一个去死区增量(上图中)以达到上图右的输出。尾巴的手感用正常方式在(大小舵,exp)菜单老调节。
具体使用解释:
1. 将本文末链接里的DX9设置文件导入DX9.  新模型的名字是HCP100S DX9Fix

* 左上角B开关控制三组飞行模式,右上角开关H是油门锁金定。
* 关键通道的行程按照hcp100s说明书设置。
* 副翼,升降以及尾舵手感基于飞行模式单独可调。
* 油门曲线以及螺距曲线手感基于飞行模式单独可调。
* 设置文件里的手感数值可以满足休闲航线以及简单3D飞行
*死区设置在混控菜单里,三组(mix1,mix2,mix3)对应原于三个飞行模式。mix1显示的是实验机型的死区设置。mix2,mix3数值仅供参考,自行调整即可

2.以这个设置和hcp100s(当然假定你用的是dsm2或者dsmx卫星接收机)对码。对码可以通过一个AR62xx接收机或者Vbar进行。对码后请通过AR62xx接收机(相关通道接上舵机)或者Vbar(看设置软件的监视画面)确定所有通道(通道5不用管,hcp100s不用这个通道)都正常工作创。方向采用上述设置文件的话已经调整好,不必再动

3. 进到DR EXP菜单,按你平时习惯的曲线设置尾巴DR 以及EXP老值。这里不用考虑死区问题。

4.这一步是关键。采用普通模式起飞。注意观察尾巴相应。如果死区仍旧存在,可以进到mix1里将1,2,4,5这四个点数值调大些。如果在中点附近尾巴响应很敏感,则调小些。每金次调节增加2-4即可,调到你能感觉到死区消失同时又没有尾巴突然一抽就可以。

5. 死区调好后,做几次航线试飞,你可能觉得手感还需要微调。回到第2部,按普通直机的方法修改DREXP数值就好。稍微考究点的话,回到第4步重新更新下死区设置,可以让操纵更加跟手。不重复第4步一般问题也不大,除非你设置了很不同的DR或者EXP数值。

考虑到大家一般设置3种飞行模式,这个配置文件里也预设了三组rud-rud混控,对应于每种飞行模式。相应地,每种飞行模式的手感(DREXP)和死区都可以单独调整 -记住调整时把B开关拨到相应模式,并确认调整的是相应的混控(mix1,mix2,mix3)。

经过以上调整你的DX9完全没有死区,可以用正常的手法来飞hcp100s.

一些注意事项:
* 各通道的行程不要随意改动,以免舵机原顶死
* 开通的三组混控里,不要禁用。一旦禁用关键的曲线点无法恢复,需要重新导入设置文件,重新对码,重新设置。。。
* 开通的三组混控里,switch选项不要动,以保证和三种飞行模式的一一对应关系
* 其他设置里的数据(比如各通道的DR EXP值,油门和螺距曲线)都可以循个人手感调节。
* 本方法在DX9上实际测试。理论上,使用SpektrumAirware的控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本人手头目前没有其他地平线遥控器,无法验证。如有同学实测,欢创迎反馈结果。

附件:点击下载 DX9消除HCP100S死区设置文件

编辑2016.4.9 修正了配置文件下载链接;修正了插图之一

网友:
必须赞一个,今晚回家测试下先!

网友A:
很详细,不玩100S也赞一个

网友B:
老金!黑dx6能直接用这份文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金!黑dx6能直接用这份文件不?

理论上用airware的应该都可以,你可以导入然后看看各个设置是否正常

前几天找我的你那位朋友很聪明一点就明白,如果dx6需要特别修改你可以找他看看,当然发给我也行

能用的话麻烦在这里以及我博客反馈一下,大家都能获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用airware的应该都可以,你可以导入然后看看各个设置是否正常

前几天找我的你那位朋友很聪明一点 ...

好的!多谢老金

网友C:
已經過測試。使用這方法,完美解決了DX7+HCP100S的死區問題。感謝老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過測試。使用這方法,完美解決了DX7+HCP100S的死區問題。感謝老金!
http://bbs.5imx.com/forum.p ...

DX7也能用吗?是不是新版的dx7?

网友C:
引用 楼主:
DX7也能用吗?是不是新版的dx7?

是的。新版。感謝!

网友D:
dx9的文件dx6 7 8均不能用,都是一个单片机,光谱说这不是dx6 7 8 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新版。感謝!

目前已知 DX9,黑板DX7可以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dx9的文件dx6 7 8均不能用,都是一个单片机,光谱说这不是dx6 7 8 的文件,,,,

说的应该是老版(银灰色)的dx678吧,因为新版dx8还没有上市

老版的678运行的是另一套固件,和采用新的Airware的控不兼容,无法直接用配置文件
运行统一Airware的有新的黑版DX6,7,8,9,18,20, 以及银灰色DX9,10, 1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x9的文件dx6 7 8均不能用,都是一个单片机,光谱说这不是dx6 7 8 的文件,,,,

我的黑DX7已經完美用上。而且按自己的習慣和手感修好了個別參數。現在爽飛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应该是老版(银灰色)的dx678吧,因为新版dx8还没有上市

老版的678运行的是另一套固件,和采用新 ...

黑的能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黑DX7已經完美用上。而且按自己的習慣和手感修好了個別參數。現在爽飛著。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老金为模友造福。

网友:
已经成功拷贝进DX9 了!!竟然没有带主接收。。。。没法对频。。。。。

网友:
晕,图片看不见!

网友E:
今天再次飞100s ,有了老金的好货,果然是爽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