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尾巴问题

楼主(2016-04-12):
请问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我的x3在做彩虹之类的刹车本来尾巴对着自己一下子来个180度头对自己了好几次救回来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尾巴14t轴传 自己换了根

网友A:
螺距搂狠了 打滑跑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搂狠了 打滑跑尾

每个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搂狠了 打滑跑尾

怎么弄才不会

网友B:
1。检查 皮带 是否过松打滑。2 。你平飞 急打螺距上下抽动下 看看 尾部会不会逆时针甩尾。。如果会。在排除掉机械问题的情况下。应该是你的尾中立点不对。。。你把2个尾桨掰同向,上电,看看夹角多少,如果2桨是平的 没夹角就错了。滑块靠尾波。。夹角大约3到5度 不够再加。

网友:
楼上的回答犀利!楼主的飞机骚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 皮带 是否过松打滑。2 。你平飞 急打螺距上下抽动下 看看 尾部会不会逆时针甩尾。。如果会。在排除 ...

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X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弄才不会

时刻检查皮带有没有打滑的可能
如果搞不定改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刻检查皮带有没有打滑的可能
如果搞不定改轴

好的

网友D:
调高陀螺仪的尾部补偿。或者提高3D时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高陀螺仪的尾部补偿。或者提高3D时的转速。

网友E:
要是皮带不松
就是尾巴夹角问题....尾补偿不够不会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皮带不松
就是尾巴夹角问题....尾补偿不够不会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皮带不松
就是尾巴夹角问题....尾补偿不够不会转180度..

尾巴夹角如何调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尾巴夹角如何调呢

收緊尾陀拉杆兩圈,不夠再加

网友:
陀螺仪没调好, 我用e8陀螺仪,你猛推螺距也只出现轻微的金鱼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緊尾陀拉杆兩圈,不夠再加

ok

网友:
尾部 补偿要适量,否则直接高速金鱼尾抽风,皮带不够紧  晃几下就打滑了

网友G:
180度有点厉害,估计是皮带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0度有点厉害,估计是皮带打滑了

皮带没事搞好了 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没事搞好了 设置问题

說一下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