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船换船,大神们给个建议,小船哪个好?

楼主(2016-04-12):
小船飞轮FT012玩了几个月了,感觉还行(之前没玩过其他的),就是防水差点,遥控不灵敏(最不能忍受,遥控稍微远点信号就断断续续的),舵机不耐用(已换好几个),昨天河边玩,新手朋友一个全速撞河堤,船盖撞飞,瞬间沉船,幸好动作够快才把船身捞起来,两个盖子加一个BB响沉河了,船身也被撞裂了。所以决定不修补了,换船,要求:①小尺寸,FT012的尺寸就差不多了主要携带方便,稍微大一点也行②速度要比FT012快(重点)③预算六七百(船身五金,电调,电机,舵机,其他自备了)
大家都给点意见,哪款好哪个配置好?

网友A:
mini o艇
mini 风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 o艇
mini 风洞

有没有大风洞

网友:
偉力WL913 SPORT HYDRO,原廠好盈60A水冷電調,普通3線舵機,相同動力下HYDRO比MONO快,HYDRO不需頭痛CHINE WALK問題。偉力船殼夠硬,控夠遠。

网友:
FT系列多有进水和失控的问题,前者已解决(旧帖介绍过),后者需改天线有所改善

网友:
现在流行mini-mono,看看帖子‘灵动的小船’

网友(2016-06-29):
还是玩大船吧

网友:
顶——顶——顶———水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