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的很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12):
加好油顺利打燃火  熄火以后马上打 很好一下就然了     但是放在一边几个小时后    再次插入打火棒    启动器转一下就打不动 回转一下 还是打不动  我拆下火头 倒出油 装上有可以打着了      什么原因会憋油  明明是 正常运转后 熄火开关系的火

网友A:
你熄火之后放着不管,油箱的油液面高于发动机,油会被吸进发动机,放置时间长了发动机会漏油出来。所以油鸡玩完把油箱的油抽出,或者把油箱到化油器的油管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熄火之后放着不管,油箱的油液面高于发动机,油会被吸进发动机,放置时间长了发动机会漏油出来。所以油鸡 ...

不是的  我熄火后 油箱只有一小部分油

网友B:
知道虹吸作用吗?此时发动机内是负压,所以油肯定会被吸入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虹吸作用吗?此时发动机内是负压,所以油肯定会被吸入气缸

膜拜 怎么改怎么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 怎么改怎么解决问题了

熄火以后,用夹子把进油口的管子夹住了,到下次飞的时候在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 怎么改怎么解决问题了

就是像别人说的一样啊,买个夹子夹住油管就ok了

网友:
应该带过滤和管夹的,让店家给省了,能值几个钱啊?这种买家让人难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图片上哪个黄色的管夹淘宝上怎么搜 名字小 先谢了

楼主:
可是 淘宝输入 油管夹 名字搜不到了

网友(2016-09-19):
兄弟,在淘宝网上 搜索“航模油管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