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10起飞花屏终极一炸

楼主(2016-04-12):
炸到二楼的楼面上电池马上差火了,万幸的是机架一点都没事

网友A:
所幸没有炸到人~~
看视频是机身翻转后没及时翻回来,花屏了也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幸没有炸到人~~
看视频是机身翻转后没及时翻回来,花屏了也没招了~

一起飞大拉升倒翻就花屏,等到有画面能看见时离地面只有2米了

网友:
估计炸机触地时电池线脱出后短路起火

网友:
什么电池?公布出来!

网友:
够惊险啊

网友:
图传用稳流没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电池肯定是炸掉以后才起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