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的那款免焊接穿越机怎么样?

楼主(2016-04-12):
新手值不值得购买?性价比、维修等方面?

网友A:
此类产品我比较怕的就是电板部分不耐炸,但新手还是很推荐买这种模块化产品

网友B:
一个电烙铁的事儿

网友C:
这玩意用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烙铁的事儿

我有两个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用啥飞控?

FC 451

网友C:
引用 楼主:
FC 451

这玩意是啥?f3?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啥?f3?cc3d?

双天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产品我比较怕的就是电板部分不耐炸,但新手还是很推荐买这种模块化产品

我就是不太想焊接。
不是不会,技术还可以,就是不想费事焊电路,哈哈。

网友D:
这个……没了解过……目前在玩华坑的2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了解过……目前在玩华坑的210……

请说说210怎么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说说210怎么样吧

用着还凑合吧,摔了不少次就是机头有点划痕和坏了一个尾灯,我看了下你说的那个双天貌似不带摄像头和图传1200左右,华坑会贵一些,配件也都是靠小内六角拧上,换坏掉的配件相对也比较方便,飞行方面不太好说,飞起来我觉得还行,毕竟我是新手,感觉挺跟手,速度也不慢。另外就是华坑的宣传比较低级,会让很多人吐槽,别的还好,你可以加群里多互相聊聊,互相学习,208769989小群,只有十来个人,目前群里买华坑的人稍微多点,也欢迎你带别的品牌的一起来探讨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还凑合吧,摔了不少次就是机头有点划痕和坏了一个尾灯,我看了下你说的那个双天貌似不带摄像头和图传 ...

我总觉的,华坑的穿越机都是黑黑厚厚的外形,给人感觉皮实之余总像个大甲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的,华坑的穿越机都是黑黑厚厚的外形,给人感觉皮实之余总像个大甲虫

你这么一说还真像

网友:
亚拓的不是听说也还行么,也可以看看亚拓,反正成品就这几家,或者直接在淘宝买店家调好最好的机器。

楼主:
估计是先入直机的缘故,所以不喜欢没外壳的裸穿越机,也不喜欢全是壳的穿越机,故第一眼看到双天这半包围外壳的穿越机就喜欢上了。不过,好像买的人不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太想焊接。
不是不会,技术还可以,就是不想费事焊电路,哈哈。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但最后发现这是绕不过的坎

网友:
210 4S1500,2204够爆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