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50电池

楼主(2016-04-12):
哪种3s450电池便宜又好用

网友:
要求不高其实都能用,只是寿命长短区别,反正便宜也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首先,不管任何品牌,你要懂得如何保養鋰電池,

否則極好的電池都會變廢,

例如充電時,充進去的電量是多少? (即 C 數多少)

最高電壓不能超過多少?

平常不玩時,保存電壓是多少?

飛行時不能過放,不能低於甚麼電壓,

懂了的話,大部分電池都是可以的,有一分錢一分貨的事,便宜的,用料當然不會好,

但貴的,可能是坑你的,

江湖上,有名氣的【格氏】用料過得去,前提是,你要懂鋰電的特性,否則一樣會被你弄壞

格氏很貴的,但有一間淘寶只賣 95元,不知它是否正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