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FPV,apm飞控,降落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2):
如题,飞机起飞10几秒便自动切换成LAND模式,现在没法飞了。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有异常,进入保护模式降落。
异常问题很多种,要查看MP的警告或检查LOG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常,进入保护模式降落。
异常问题很多种,要查看MP的警告或检查LOG记录。

百度云附件:2016-04-13 19-53-26.log

麻烦帮我分析下哈,谢谢了。我不会分析

楼主:
百度云附件:2016-04-13 19-53-26.log

麻烦帮忙分析下日志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云附件:2016-04-13 19-53-26.log

麻烦帮忙分析下日志啊,谢谢。

方法一:罗盘干扰排除。方法二:降到3.1.5以下的版本。
方法三:FS_EKF_ACTION=2 触发EKF错误时改成定高。

方法四:FS-EKF_THRESH=0.8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罗盘干扰排除。方法二:降到3.1.5以下的版本。
方法三:FS_EKF_ACTION=2 触发EKF错误时改成定高 ...

谢谢了,确认是罗盘的问题了,重新校准过就好了。很奇怪罗盘换图传前好好地,换图传后就不行了,换回老图传也不行。而且也没警告说罗盘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