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配360桨3S电池3分半3D电池全胖了

楼主(2016-04-12):
465配360桨3S电池3分半3D下来电池全胖了,看来还的6S。

网友:
6S就不胖?

网友:
不能以时间为准啊,应该以电压为准。。。

网友:
6s就不胖?

楼主:
465说明书要求6S电池,手里3S电池多就没换装了3S电机13T齿。

网友:
换齿比也会好一点,不过480飞机还是配6s的好

网友:
负荷太大

网友:
电流过放!

网友:
多謝這位善長人翁,為鋰電池工廠貢獻一分動力

网友A:
没插BB么?过放肯定怀孕,
不过话说我380用3S2200也就是悬停个3分半,还不敢做其他,只能悬停,飞机软
用4S2600刚好,不暴力,正常飞行爽爽的
6S1500声音大了点,也就飞个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插BB么?过放肯定怀孕,
不过话说我380用3S2200也就是悬停个3分半,还不敢做其他,只能悬停,飞机软 ...

请问花牌3S电机,好赢60A电调可以用4S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花牌3S电机,好赢60A电调可以用4S电池吗?

看你60A最大支持几S,如果最大等于或大于4S那就可以用,不过3S电机用4S电池转速挺高的,声音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