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排除了一个星期的跳舵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6-04-12):
前些天,突然发现,飞机会不停的类似跳舵控不住,把斜盘换了5个舵机,都一样,换主板,斜盘,尾电机,依然没有更改。
折腾了一个星期,今天飞着突然螺距控不住,掉下来,才发现是大浆夹轴承散架了,之前没拆开检查不出,现场换上。
超!一切正常了

网友:
呆哥帅啊

网友:
玩小机不错。。就是风大只能干看着。。。

网友:
那俩蚂蚱的隐身性能不错啊

网友:
和我的450灰机一个毛病。。中联问题抖舵。。。排除即可。。

网友:
表示对120的桨夹轴承无能为力,为此还拆坏了一个好的桨夹

网友:
原装控手感不行把?

楼主:
原装控手感还行。
120的金属桨夹轴承我也拆不出,
换了977的塑料桨夹
买几个小轴承随便换

楼主:
另外,买的新斜盘发现,这东西精度不行,转起来整个斜盘晃动。鱼眼是偏心的
大家注意一下,是金色球头的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买的新斜盘发现,这东西精度不行,转起来整个斜盘晃动。鱼眼是偏心的
大家注意一下,是金色球头的那 ...

碰巧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螺距控制不好,回家检查桨夹略松动,是轴承散了。感觉塑料桨夹轴承特别不经用啊,没有金属桨夹的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买的新斜盘发现,这东西精度不行,转起来整个斜盘晃动。鱼眼是偏心的
大家注意一下,是金色球头的那 ...

金色那个估计不是原厂的,不怎么好,飞一段时间十字盘和下斜盘直接分离了,原装十字盘没发现问题。

网友:
伟力轴承都特殊规格,而且质量不好,慢慢换吧,十字盘原厂的精度也一般,优点是耐操比塑料的,不过这鸡对震动要求不高,不是太离谱都能飞

网友:
小蓝蜂不错…
王子请教一下~老是尾巴抖…该怎么排除?

楼主:
尾巴抖是机器有震动吧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路过学习~~~拿积分~~~

网友:
你这是用的啥电池?通广还是橘子  橘子电池怎么淘宝找不到呢  有具体名称吗?呆哥

网友:
原厂的轴承取不下来,副厂的金属桨夹可以取。买了几个1.5*4*1.08的轴承,看看能不能换用

楼主:
轴承是易损件,横轴炸弯,轴承必死。
我还是用977浆夹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是易损件,横轴炸弯,轴承必死。
我还是用977浆夹方便

嗯,金属桨夹只是看上去逼格高点
有鉴于此,这次买了20个副厂轴承,反正才8毛一个,不知道质量如何,有待测试

网友B(2016-05-12):
引用 网友A:
嗯,金属桨夹只是看上去逼格高点
有鉴于此,这次买了20个副厂轴承,反正才8毛一个,不知道质量 ...

轴承是什么规格啊。977塑料桨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是什么规格啊。977塑料桨夹

内径/外径/厚度:1.5*4*1.08。货还没到,还不确定好不好用呢

网友:
等你能用我也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