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k120与18sz使用的一些交流

楼主(2016-04-12):
聽朋友說k120不錯,所以進了個玩下。今天到手對好了頻,校准了下陀螺,然後發現飛機修正一跳一跳,聽模友說是在6軸模式。所以想請教下玩過的,怎樣切回3軸模式。晚上,經過和一些接觸過的模友交流了一下,雖然還沒有完全解決了方便在3軸和6軸之間的切換。官方大概的意思是要在第5通道設一個兩段開關,用來切換唔同的感度來達到切換3軸和6軸,如下圖

但經過一番摸索,還是沒有搞清怎樣能設置出兩段開關不同檔位的感度變換。但是在試飛了一下發現飛機的螺距反應太敏捷,推少少螺距飛機就飈高。所以後來把螺距曲線的斜直線,調水平少少後,手感就好點了。但是18SZ默認的GYRO菜單裏,GYRO(RUN) 為AVCS  ON時,幅翼和升降的打杆手感是有點遲鈍的。尾的方向也很遲純。可能對新手來講是好處,但是對有一定直機經驗的來說就是毫無手感可言,經過和接觸過這機型的模友交流過後,後AVCS 設成NORMAL後,手感明顯敏捷了很多。不再遲鈍了。如下圖,做相應設置。(希望有使同用一款或同牌子搖控玩K120的朋友指教下如何實現兩段開關切換3軸和6軸,如下圖設置後。就好像有了3軸和6軸切換了的感覺。但是感覺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明天再出去試試飛。今晚只是在家試下了。不有敢大動作的飛下。

网友A:
经典MINI机型,几多米(现有天9控是否要另外配控

网友B:
好像你的是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MINI机型,几多米(现有天9控是否要另外配控)

支持扶他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的是中文说明书

爛紙一張。沒用。標個曲線都沒分正負的。

网友:
好控好控

网友C:
我的是分体陀螺仪的收的二手 挺好玩的 就是舵机是硬伤 太容易坏了

网友D:
3d开关应该是5通道吧? 固定翼是5通。

网友E:
把感度通道调到30以下,就到3轴了,25这个数值不错

这个鸡鸡是目前手感性能比较好的一款,LZ没买错

网友F:
小飞机我觉得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飞机我觉得不好玩,

咸魚白菜各有所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分体陀螺仪的收的二手 挺好玩的 就是舵机是硬伤 太容易坏了

試下劃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开关应该是5通道吧? 固定翼是5通。

不是3d。是3軸要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感度通道调到30以下,就到3轴了,25这个数值不错

这个鸡鸡是目前手感性能比较好的一款,LZ没买错

好的,我試試。。

网友G:
楼主,请问18sz咋样,想买,有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分体陀螺仪的收的二手 挺好玩的 就是舵机是硬伤 太容易坏了

宝宝有另一相同的控卖,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的是中文说明书

好像是单机的配中文说明书,套机配英文说明书,英文说明书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18sz咋样,想买,有么有什么优缺点?

暫時沒有發現什麽缺點。但是屏幕在大晴天。陽光下。開到最大亮度還是有點不夠。不過還可以清楚看到菜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暫時沒有發現什麽缺點。但是屏幕在大晴天。陽光下。開到最大亮度還是有點不夠。不過還可以清楚看到菜單。 ...

有人说屏幕会鼓起,你的不会吧?
另外,电阻屏是不是和mz24或者以前华强北手机一样蛋疼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人说屏幕会鼓起,你的不会吧?
另外,电阻屏是不是和mz24或者以前华强北手机一样蛋疼的操作?

那不是豉起。觸摸屏的原因。不是電容屏就是這樣。不是電容屏也有好處。就是帶手套之類的同樣可以觸摸。所以應該是搖控不用電容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单机的配中文说明书,套机配英文说明书,英文说明书更详细

這張說明就是爛紙一張。沒什麼用。還有想問下您 ,你是用什麼控飛的?如果是F控。能留個聯系方式交流下不?昨天有看過你發的貼。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3d开关应该是5通道吧? 固定翼是5通。

你这头像用好多年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張說明就是爛紙一張。沒什麼用。還有想問下您 ,你是用什麼控飛的?如果是F控。能留個聯系方式交流下不 ...

我是用原厂控。。。可以来k120群,大家一起学习交流^o^

网友:
一模一样的配置,18SZ+K120,还没开始研究,今晚研究一下上来回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原厂控。。。可以来k120群,大家一起学习交流^o^

發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把感度通道调到30以下,就到3轴了,25这个数值不错

这个鸡鸡是目前手感性能比较好的一款,LZ没买错

你说的感度指的是RUD尾舵的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感度指的是RUD尾舵的感度?

是的。

网友:
貌似我已经研究出来如何切换感度了,但是得用两个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原厂控。。。可以来k120群,大家一起学习交流^o^

群号多少?

网友J:
AVCS 設成NORMAL  模式123切换改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AVCS 設成NORMAL  模式123切换改就好了呀

已經放棄K120了。HCP100S好飛它不只一調調的。解決了HCP100S的死區問題。非常好飛。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371&page=1#pid18033888

网友K:
我是个新手,买了个K120,挺猛的,玩了几次摔了几次,全身粉碎性骨折。刚修好三个舵机全坏。6轴、3轴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个新手,买了个K120,挺猛的,玩了几次摔了几次,全身粉碎性骨折。刚修好三个舵机全坏。6轴、3轴什么意 ...

飛機回來默認是六軸的。就是更穩定,但是飛機死板,合適新手。三軸相對靈活。不適合新手。但是這機不耐炸。而且不好飛。我放棄了。如果你是新手。你考慮下HCP100S吧。很耐炸。也很好飛。我平時飛大機的。100S絕對有大機的手感。不過前提是要解決了死區問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371

网友K:
你玩过K120和HCP100S觉得HCP100S比K120好吗?我也感觉K120玩起来不太顺手玩一次摔一次,光修飞机的钱就差不多可以再买一台120了而且舵机特别容易坏,都换了6个了,HCP100S哪里买的价多少,给个卖家地址想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玩过K120和HCP100S觉得HCP100S比K120好吗?我也感觉K120玩起来不太顺手玩一次摔一次,光修飞机的钱就差不 ...

解決了死區後,100S的確比120要好飛好多。手感也像大機。而且耐炸。你如果在草地上飛練,基本炸不壞。撿起放正又可以飛。但是如果你解決不好死區問題,100S不好飛。因為尾巴不好使。雖然可以通過修改EXP/DR來改善。所以100S想好飛,目前取決於你用什麼搖控器。TB你隨便搜HCP100S就有了。單機雙電,六百左右。

网友L:
好控买回来要会用才行,我感觉用不来所以果断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控买回来要会用才行,我感觉用不来所以果断没有买

簡單不過的。

网友M(2019-10-26):
楼主,18sz飞 k120,油门3通道是正常,还是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18sz飞 k120,油门3通道是正常,还是反转?

我用的18sz,成功与K110对频后,按伟力说明书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在3轴模式下油门向上是正螺距起飞,油门最低是负螺距倒飞,才入几天不知设置的对不对,但是思考了下应该设置是对的,能满足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18sz飞 k120,油门3通道是正常,还是反转?

我的K110,控是18sz,设置的怠速1是3D模式,油门向上是正螺距,油门向下是负螺距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单机的配中文说明书,套机配英文说明书,英文说明书更详细

我买的单机是英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原厂控。。。可以来k120群,大家一起学习交流^o^

请问K120群怎么加?是微信还是Q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