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拉杆长度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4-12):
前段时间装的500L,装出来调机的时候发现,按照说明书调的长度,用野兽PLUS调机时,螺距不是0螺距,然后我改动了,旋翼头拉杆长度,使螺距归0 ,但到野兽J选项后,正负螺距6度,我的机子要到6.7度
陀螺仪
才能亮蓝灯,我该怎么改动才能使拉杆长度才能使螺距0度时在J选项里面正负螺距6度时亮蓝灯?

网友A:
我和楼主飞机一样,先按照说明书上的拉杆长度调好,看看油门在中见的时候是不是螺距为零度,正负差一点点也没事,查的很少了你怎么调都会调过,陀螺的6度也不是非常很准确。尽量先调拉杆 油门打中间,正常情况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的

网友B:
说明书的长度是根据亚拓当前套机所带的陀螺仪的写的。

网友C:
不用纠结,平就行

网友D:
拉杆长度可根据需要调整。步骤是:螺距中位--调节舵机中立点至舵机臂水平---调节舵机臂上拉杆长度至十字盘水平和剪形L臂水平--调节倾斜盘上螺距控制拉杆长度至螺旋桨零度。接下去再调整上下螺距,基本就会一致了、我是这样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