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8650充电站-向“wan0761 ”交作业!

楼主(2016-04-12):
看了wan0761 关于18650充电站的帖子就中毒了,正琢磨着啥时候也试一试,结果我的铁锂充电站上上周报废了,飞的太嗨了,严重过放,以前的小电站也不错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147。不过我以前也经常放到放不出电,看来长期过放对寿命的损害确实很大,这个小电站用了两年半,一直很满意。就是稍微重了点,10kg。

既然决定试试18650就立刻动手,首先是要感谢wan0761的帖子,介绍得十分详细,所以这个帖子也是向您交个作业啦。不过wan0761是在台湾,我想我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在大 陆做18650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计划***************
  • 看了目前松下18650电芯市售最大的容量是3400mah,放电最大4.78A。4.2V-2.7V,就锁定这个电芯了,至于18650是什么?好在哪里大家搜索一下就有答案了。特斯拉用的就是18650。
  • 这样其实6s或7s都是可以的,我为了方便还是决定使用6s,计算了一下容量,3.4ah*16=54.4ah,觉得足够了,那么就需要6*16=96节。
  • 另外放电电流也是需要考虑的,4.78*16=76A,应该是足够了。
  • 一开始也想像wan0761 一样直接做成一整个电包,不过又觉得尺寸过大,另外分成两块充电更快一些,分开管理电芯也应该容易一点。就决定分成两块,然后并联。其实18650最大的好处也在于扩展容易,不满意想怎么扩展就怎么扩展。

**********采购***************
  • 电芯:在*宝上搜索了半天,我在上海就问了江浙沪销量最大的几家店铺,基本全新松下18650 3400mah的电芯最低价为17元,这个不是动力型的,动力型单体放电能达到10A,不过价格太高了,也没必要。拆机电芯更便宜一点,9-12元不等,不过拆机的就别买了,这么多电芯焊在一起一致性不好很要命的。
  • 支架:店铺也有很多,买3个一联的就好了,可以随意组合,注意松下的电芯要搭配18+0.4mm孔的,不然配合不上。这个支架超级便宜,0.17元一个,不过记得是上下两面,这样就需要96/3*2=64个。
  • 镍片:在支架那家店买的,记得买H形开孔纯镍片,17元/米。你可能会想焊接两侧的需要单条的,不能用H形,其实没关系,用剪刀把H形分成两伴就好了。
  • 热缩膜:电池总周长大概是380mm,这样热缩膜宽度只要190mm,放量的时候我放大了,买的220mm的,结果皱皱巴巴很难看,大家买200mm就够了。
  • 焊锡:焊接工作量有点大,需要多备一点。

************准备工作************
  • 主要是电池需要逐个检查一下电压,买的时候我特地要求从一批里面拿货,上面图片中三个盒子里面的电压都是3.630V左右,个别有3.628-3.631的,不过已经很好了,散拿的电压都在3.625V,应该不是一批的,不过不影响了。电池发现异常的,例如外观损伤的,电压不正常的就别用了。
  • 在正式组装前需要对电池两极进行打磨,用砂纸挨个蹭蹭就好了,不用使劲打磨

  • 另外不放心,我就试焊了一下,发现正极很容易焊,负极稍差点

****************组装****************
  • 组装过程真没什么可说的,用支架连接在一起,连接方案我想就不用说了,一目了然,很简单,就是工作量的问题,我焊接技术很差,焊接其实很快,但个别点焊不好,返工了几次。
  • 注意焊接一定是现在电池上上锡,然后放上镍片焊接。

重量应该是最大的优势了,只有4.85kg。

*****************测试*******************
今天正好休息,就试了一下,我每组电池充电不会超过2500mah,冲了大概5组共10块,共用了25.6ah,平均下来每组电池需要消耗电包5ah的容量,电压还剩3.69,本来想测测到3.2V能冲多少组,结果我已经飞了9起落(带了4组电池+5组现场冲),有点累了,算了下次再测吧。

紫光路很奇怪,爬行类动物成灾,上上周都是满地爬小蜈蚣,今天满地爬小蜗牛,实在躲不开,不知道踩死了几个,有的直接给它挪开。

贴个视频吧

目前KDS7.2状态还不错,已经飞了近200起落,声音也很轻。这飞机性价比确实很高,安装注意事项我以前发过帖子,我现在单项已经不关注了,主要关注关注皮带。
好赢160A v4,升了一次固件,状态不错。

*********************总结******************
优点:

  • 重量!重量!重量!,我之前的电站都有10kg,18650能做到5kg以下,容量又不输,携带起来简直太方便了!
  • 维修扩展方便,小单体的优势,而且如果对容量不满意可以继续扩展。
缺点:
  • 价格偏高,成本=17*96(电芯)+0.17*64(支架)+17*3(镍片)=1693元,不算热缩膜、线、插头、焊锡。价格比同容量铁锂贵了至少2倍。

反正这是个选择。

网友A:
运气不好挂一颗就够你受了!我一个40ah的18650还仍在角落,也懒的去弄

网友:
可以做电动车的电池了

网友B:
刘哥,你现在飞的柔了好多啊,是不是最近偷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好挂一颗就够你受了!我一个40ah的18650还仍在角落,也懒的去弄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弊端。。。

网友:
17块的松下18650能确定是正品么?  基本和特斯拉的第一批采购价(2usd)持平了,但是特斯拉采购貌似是一次买了一亿颗才谈到这价格。
期待楼主的长期使用经验

网友:
放到3.2V能放出多少A,期待楼主测试结果。单颗18650的内阻多少?

网友C:
真是轻很多,不过5000的电池充不到2500,飞的有点保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好挂一颗就够你受了!我一个40ah的18650还仍在角落,也懒的去弄

其实小单体是缺点也是优点,至少更换成本比较低,最好不要都焊接在一起,这样一个电池坏中间就要命了,最好分开,我是分了两组,也可以分4组,这就是小单体零活的优点吧,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除了重量轻用18650没有明显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哥,你现在飞的柔了好多啊,是不是最近偷情了

我暴力不起来啊,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轻很多,不过5000的电池充不到2500,飞的有点保守吧

是的,我的电池大部分有点老,一不注意就废了,电压不能低于3.8,还能多飞几个循环。

网友:
很多飛友都以為很難,作了才發現很簡單!

1~這種電池只要買品質好的,其實故障率很低!(因為我買了一些來試驗過)
2~萬一壞了一顆~還是能用啊!壞了好機顆,也是能用啊!壞了就要注意使用時的壓差~以最低的壓差來當放電最低的標準,有空時再解焊來換修~
3~如果充電器的輸入電壓允許~還是做到7s較好~在充電站低電壓時,較不會有電能升壓的損耗。
4~日系電池售價都很高,如果使用韓系的電池,容量會稍微低一些外~製作成本會再直接降低非常多!如LG的2800~3000MAH或三星
5~依照我個人使用的經驗,除了重量輕之外~還有維護容易,使用方便,體積小,維護成本低~最重要的是~比鋰鐵,深循環電瓶~都耐操~
6~我最後還是改成7S~一口氣做了112顆~48A~

楼主:
还是前辈的帖子介绍得详细,我每次飞个10-12起落就挺累了,感觉6S应该也足够了,我想问一下,18650比较保险点放电到多少电压?3.2V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前辈的帖子介绍得详细,我每次飞个10-12起落就挺累了,感觉6S应该也足够了,我想问一下,18650比较保 ...

3.2v可以啊~

楼主:
最低是不是到2.7V就比较危险了。前辈最低放电到多少?

网友:
玩個航模,有時真的挺累的

网友:
听说三洋的质量会好些吧。

网友D:
楼主我用的电调和你的一样,你的160V4在直升机线性模式下可以缓启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用的电调和你的一样,你的160V4在直升机线性模式下可以缓启动么?

没试过呢,出厂就是精灵定速模式,一直在用。为啥要线性模式啊,定速才能发挥好淫的优势。

网友E:
还是A123 好 ,楼主用的什么眼睛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低是不是到2.7V就比较危险了。前辈最低放电到多少?

松下的3400,官方PDF放电截止电压是2.5V,容量是3350mAh,建议充电倍率不超过0.5C(单体1625mA)
目前市售18650容量最大是LG的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的3400,官方PDF放电截止电压是2.5V,容量是3350mAh,建议充电倍率不超过0.5C(单体1625mA)
目前市 ...

谢谢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A123 好 ,楼主用的什么眼睛拍的

网友F:
松下这款电池千万不要快充,死得很快,个人建议单体1A内,这样电池组寿命会长的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这款电池千万不要快充,死得很快,个人建议单体1A内,这样电池组寿命会长的不可思议

我每组都是10A充电,相当于单体1.25A,ok不?

网友:
18650电池内阻高,40毫欧,是A123电池内阻20倍!放电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呢,出厂就是精灵定速模式,一直在用。为啥要线性模式啊,定速才能发挥好淫的优势。

主要我是刚刚油改电,不太适应电直的定速模式。。。我的160V4在线性模式下居然没有缓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每组都是10A充电,相当于单体1.25A,ok不?

感觉差不多了,充电慢点没关系,实测用1C充放循环,才300次循环就几乎完全整挂了,剩余容量4%,0.3C充1C放,寿命大大提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差不多了,充电慢点没关系,实测用1C充放循环,才300次循环就几乎完全整挂了,剩余容量4%,0.3C充1C ...

4%是否写少了一个0? 放电深度DoD是多少?
业内公认的电池容量EoL(End of Life)是标称容量的80%。
如果真是4%的话,估计30循环以后容量就掉到80%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4%是否写少了一个0? 放电深度DoD是多少?
业内公认的电池容量EoL(End of Life)是标称容量的80%。
如 ...

1C充电100%DoD下300循环就剩下4%,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改为0.3C充电之后300循环(100%DoD)还有76%的容量,
松下这两款18650不适合快速充电,官方的PDF也建议,最大充电倍率不超过0.5C

网友E:
用什么拍摄的 眼镜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拍摄的 眼镜摄像头?

gopro hero3+,有头套,带脑袋上自拍的。

网友(2016-05-15):
专业了,发烧界别的

网友H:
这价也不便宜~~~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锂铁,是锂聚,亮点就是便宜,我买的是全新电芯,120元一片,每节60AH,共6s60AH,我没308,用308的可以搞7s60ah!唯一缺点就是飞不完回来要放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价也不便宜~~~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锂铁,是锂聚,亮点就是便宜,我买的是全新电芯,120元一片,每 ...

很好啊!实用才是最好的。

网友I(2016-07-31):
可以教教怎么走线吗?

网友:
看到这些,坚定了只飞380以下级别飞机的决心

网友:
幸好飞场边就有220v电源,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教教怎么走线吗?

不好意思才看见啊。我简单化了一个接线图

正负极接法

平衡头接法

网友:
直接用超威的12v12A的锂电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见啊。我简单化了一个接线图

正负极接法

谢谢大哥~

网友J(2016-11-14):
楼主组装的是多大容量的电池?几S?电压多少?

网友K:
Li-Ion 的安全性不知近年有否大的改善?十年前在电池厂工作时,这种18650电池在化成机上爆了,能把十几米外的塑料盘打穿(差不多有一公分厚)。这么大一堆Li-Ion电池,就是个炸yao包啊。

网友:
我推荐个更安全,更适用的航模外场充电神器。有了它,一群模友飞一天都没问题

航模外场充电神器

航模外场充电神器

网友L:
场外电包用波士顿电池也不错,组装更加方便,6S 42AH 也才5.5kg左右,综合性价比估计要高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场外电包用波士顿电池也不错,组装更加方便,6S 42AH 也才5.5kg左右,综合性价比估计要高点

42AH
是多少MAH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42AH
是多少MAH啊?

20ah=2万mah

网友:
引用 网友J:
42AH
是多少MAH啊?

四万二mah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组装的是多大容量的电池?几S?电压多少?

这个电芯的电压和我们用的锂电是一样的,最高4.2v。我前面写的时候用的6s,电压是25.2v,但是发现实际使用随着电压持续下降电流越来越大,效率有损失,现在我已经改成7s了,29.4v,308充电器是没问题的。但容量还是3.4*16=54.4ah。

楼主:
引用 网友K:
Li-Ion 的安全性不知近年有否大的改善?十年前在电池厂工作时,这种18650电池在化成机上爆了,能把十几米外 ...

小心使用。。。

网友:
特斯拉每一颗都做了独立的保险丝,在正极上点焊的。所以不怕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轻很多,不过5000的电池充不到2500,飞的有点保守吧

确实,以前1900转左右3d,3分钟就下来,电池电压还剩3.8几,现在飞没有那么省了,单块每次都要充将近3500mah了,这样一组下来308显示都是要用掉6.5ah多一点,电包放点电截止到45ah,这样能充个7-8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