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手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楼主(2016-04-12):
想入穿越 潜的一段时间  选了配置  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配置新手飞可以吗  还缺不缺啥   现在就是纠结飞控  是cc3 d  还是F3   偏向于F3  一步到位    图传自有个锐鹰的600mw的发射  鹰眼屏

网友:
高配高配。好像穿越的,没有一步到位这一说吧。飞丢了就到位了,我反正是丢了一架。建议CC3D吧,可以同时进APM和另一套装备,以供想像空间。因为当你第一架飞机都调校得没啥好折腾,除了练飞以外,手总是停不住,这样你可以慢慢考虑怎么折腾下一架飞机。或者像我一样运气不好,还没练熟手飞机就失联了,那你的第二套装备立马就用上了,而且是非常急迫的想一晚上就装上第二天早上就去飞。。。。然后你又会因为失去了一套用于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装配,立马又把这套备用装备给补上,然后继续慢慢琢磨研发的历程。。。。

网友:
入cc3d,反正又不贵,开始先玩玩op固件,玩厌了又可以刷bf或cf。

网友A:
除了机架差点,其他都还不错!

网友:
挺关注lz用多大电池的

网友:
连续两天飞丢两架穿越……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机架差点,其他都还不错!

那啥样的机架的好啊   我看中这个机架感觉空间挺大的  装东西富裕    或者你给推荐个机架  谢了

网友B: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cc3d练练手,f3没人指导调不来。减震板去掉可以不用,分电板去掉换带bec分电板,机架建议QAV210 还有浆 电池,既然有图传 有屏幕 但还缺镜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啥样的机架的好啊   我看中这个机架感觉空间挺大的  装东西富裕    或者你给推荐个机架  谢了

DL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cc3d练练手,f3没人指导调不来。减震板去掉可以不用,分电板去掉换带bec分电板,机架建议Q ...

谢谢大神指点  摄像头也有  我还玩FPV 当然有摄像头  浆一般也就5,6寸的都可以 吧   电池我这3S2200的 1500都可以  我买的这套配置是不是也可以上4S1500的电池?另外我感觉210的架子有点小吧       现在也是纠结架子到底是要210  250  还是280          关键是现在没有实物 没有直观的感觉

网友C:
机架估计得改一下,放上电池重心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估计得改一下,放上电池重心太高了

重心高有什么利弊?

网友:
现在主流210机架,大小刚好五寸浆,电池1300-1500,如果上4s就买个5v 12v同时输出的,电调15a够用支持oneshot125。

网友D:
我也新手,今天刚装好人生第一架穿越,配置:QAV250自己改装为电池内置,Mini APM+电源模块+M8N-GPS,RS2205电机,好盈乐天20A,格式3S-2200mah,Sony700线裸板,欧姆威Mini图传600mw,3W夜航大灯,飞了四电,手感不错,3.6V报警飞10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高有什么利弊?

急转弯时往一边甩,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高有什么利弊?

空翻时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新手,今天刚装好人生第一架穿越,配置:QAV250自己改装为电池内置,Mini APM+电源模块+M8N-GPS,RS220 ...

这套配置多钱朋友?

网友:
QAV250(50块)自己改装为电池内置(碳纤板订做60块),Mini APM+电源模块+M8N-GPS(以前剩下的装备),RS2205电机(4个400块),好盈乐天20A(4个160块),格式3S-2200mah(110块),Sony700线裸板(110块),欧姆威Mini图传600mw(260块),3W夜航大灯(20块)

网友:
CC3D吧   不要去火山口了   他家已经被自己黑成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