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F3

楼主(2016-04-12):
新人刚入门,要装个穿越机.
1,有人说CC3D快淘汰了选F3好,F3选6dof还是10dof呢?F3调试比CC3D麻烦吗?个人觉得F36dof是不是还不如买CC3D呢?
2,遥控器AT9怎么样,一直看好天8.怎么选。
3,银燕PM1806怎么样?
谢谢大家

网友:
你要飞手动模式,就直机模式用F3 自稳就CC3D吧,如果要暴力飞就2204-2206

网友:
我两样都用,体会不同的操作手感

网友:
AT9还挺好,天8没用过。。

网友:
塑料的那个1806?别买那个,外壳容易断

网友:
F3,不用多想了。
选有X9D或者FUTABA的,控就要一步到位。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f3 比cc3d好调试多了

网友:
可以两个控都试试,几十块钱一个,我感觉cc3d耐操,f3高级些,电机还是考虑2204;2206,如果确实是爱好控还是提倡一步到位

楼主:
我是没经验,就听你们这些老玩家的少走弯路。选F3,控看资金了。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没经验,就听你们这些老玩家的少走弯路。选F3,控看资金了。谢了

F3要么入6DOF先练着,要么入带OSD和配电流计分电板的一步到位,其它的罗盘、气压计什么的一率不要。

楼主:
F3要么入6DOF先练着,要么入带OSD和配电流计分电板的一步到位,其它的罗盘、气压计什么的一率不要。

我问卖家说穿越要用到罗盘。罗盘在穿越时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3要么入6DOF先练着,要么入带OSD和配电流计分电板的一步到位,其它的罗盘、气压计什么的一率不要。

我 ...

不需要罗盘,主要用于辨别方向,比如自动返航等,穿越机不用这些辅助。

网友B:
CC3D "线刷hex檔(不是刷bin檔)" cleanflight 跟 F3 刷 cleanflight 飞起来没差别

1806轴太细2mm一碰就歪 !

网友C:
为什么要选天8啦,天8和天7比是老产品,要不天7,要不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罗盘,主要用于辨别方向,比如自动返航等,穿越机不用这些辅助。

谢了,那我就知道飞控怎么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选天8啦,天8和天7比是老产品,要不天7,要不天9。

也对啊,穿越7个通道足够了。 天8不上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 "线刷hex檔(不是刷bin檔)" cleanflight 跟 F3 刷 cleanflight 飞起来没差别

1806轴太细2mm一碰就歪 ...

这样啊,那我还是选个2204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对啊,穿越7个通道足够了。 天8不上不下了。

你不要被8迷糊了,8是老控,7是后面出的,7比8好,如果要通道多,直接上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被8迷糊了,8是老控,7是后面出的,7比8好,如果要通道多,直接上9。

啊,我还真以为8比7后出的呢。我在7和9之间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那我就知道飞控怎么选了

飞控知道怎么选了接下来遥控,一定选支持SBUS接收机且通道数不低于10通的控才能一步到位,因为现在的F3飞控支持10个通道,将来的飞控很多都开始不支持PWM普通接收机了,比如新近出现的SPRACINGF3EVO等,电机选2205 KV2300电机,比如DYS RE2205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我还真以为8比7后出的呢。我在7和9之间选吧

飞控知道怎么选了接下来遥控,一定选支持SBUS接收机且通道数不低于10通的控才能一步到位,因为现在的F3飞控支持10个通道,比如X9D PLUS等,原因是将来的飞控很多都开始不支持PWM普通接收机了,比如新近出现的SPRACINGF3EVO等,要是选择了天地飞和华科尔等遥控将来有可能你还得换,电机选2205 KV2300电机,比如DYS RE2205+DYS XM20-30A等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知道怎么选了接下来遥控,一定选支持SBUS接收机且通道数不低于10通的控才能一步到位,因为现在的F3飞 ...

这么说遥控性价比好的就是D10? 2205电机用12A电调没问题吧?我打算用210的架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遥控性价比好的就是D10? 2205电机用12A电调没问题吧?我打算用210的架子

D10更不行,X9D PLUS这个控还是很不错的,电调至少上DYS XM20A V2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控知道怎么选了接下来遥控,一定选支持SBUS接收机且通道数不低于10通的控才能一步到位,因为现在的F3飞 ...

电机、电调有必要一步到位?lz是新手,有这么推荐的?
x9d全英文,开源固件又复杂,让新手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调有必要一步到位?lz是新手,有这么推荐的?
x9d全英文,开源固件又复杂,让新手怎么用?

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更不行,X9D PLUS这个控还是很不错的,电调至少上DYS XM20A V2版。

听说迪拜比赛很多人用X9D PLU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迪拜比赛很多人用X9D PLUS

恩,功能强大的遥控,价钱也能接受得了,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所以你要想好好玩,无论生手还是熟手设备都得好好上,能让你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网友E:
我用at9,挺好的电机用MT2204  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at9,挺好的电机用MT2204  2300KV

我看AT9还便宜,480元。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AT9还便宜,480元。稳定性怎么样啊?

我是599元买的,用着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3要么入6DOF先练着,要么入带OSD和配电流计分电板的一步到位,其它的罗盘、气压计什么的一率不要。

那么您指的F3就是那个BRF3了是吧 论坛里面没啥关于那个板子的教程 您能教教我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599元买的,用着还行.

我看店家怎么AT9的标配599,标配+控电5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您指的F3就是那个BRF3了是吧 论坛里面没啥关于那个板子的教程 您能教教我们吗??

恩,是的,其实BRF3就是F3与MINIOSD的合体,外加一个有电流计的分电板,F3和MINIOSD这两个你会刷会用了,这个也一样,只不过接口有些出入,你参照飞控接口图会一目了然,不需要别的,变通一下用即可。

网友:
我是新手,CC3D我飞5块3S1500 1块3S2200花了2个半小时,F3飞4S1500 3块40分钟飞完这就是差距

网友:
穿越不用GPS,不如装好点的摄像头

网友:
f3也快过时了。现在最新的是revo。处理芯片要比f3更快。是f4。cc3d是f1。主要差别在控制芯片上

网友(2018-12-12):
乐迪AT10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