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解答多轴负重电量下降问题

楼主(2016-04-12):
自己组装了一台6轴电力架线机轴距1000MM ,40A电调+5210
电机
+18寸桨,悟空飞控,机子自身重量16000毫安
电池
1900克=6000克,无负重飞行25分钟回传电压显示正常,在负重6000克后起飞回传电压从25一下就降到21,大概2分钟降落后回电24,请教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负载重的话电池质量要过硬,不然掉电压掉得很厉害,我之前用电压回传,杂牌电池上去猛掉1-2v,开始紧张得要死后来就习惯了…

网友B:
电池电芯的质量问题

网友C(2016-05-16):
电池问题

网友D:
电池要好的电池

网友E(2016-06-18):
必须要买好点的电池啊

网友F:
用的那家的电池?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5210电机,我查了下银燕的5210电机的参数表,单个电机的中点拉力是1.1kg,六轴的起飞重量在6.6kg,你机身自动就已经6kg,再负载6kg这样电机已经过载了,电流会瞬间增大,所以电压掉的比较快,建议换大一些的电机,或者不要负载那么重!

网友H:
技术交流欢迎加入植保交流QQ群:554757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