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各位大神关于四轴八旋翼飞行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6-04-13):
目前有朋友预计组一套飞行时间达到40分钟以上的多旋翼方案,机型为四轴八旋翼,动力系统已经确定采用全套大疆的E2000,电池为2块12S 22000MAH并联(即总的是有4块6S 22000mah电池,先2块6S电池串联分别串为一块12S 22000mah电池,然后两块12S 22000mah电池在并联起来,相当于一块12S 44000mah电池),飞机包含载重及所有电池,全部重量为20KG。
      对于这套方案,我为他做了时间的测算,时间公式是采用:

                                        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按数学方法等效于: 飞行时间 = 60*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飞行重量,单位为分钟。

       飞机全重为20KG,八个电机平均每台电机提供20/8=2.5KG拉力,查询大疆的这款6010 KV130电机的拉力表,对应的力效大约为8.8g/W。

到此的话,将所有参数的数值代入公式:
                                           飞行时间=60*44*44.4*8.8/20000=51.5分钟
       得到理论上的飞行时间是51.5分钟,考虑到电池不可能完全放电,以及四轴八旋翼的双层桨对效率的影响,以及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实际飞行时间不一定达到这个时间,因此乘以80%,51.5*0.8=41.2分钟。
这是预测实际飞行的时间,基本达到预计的时间,当然实际飞行时间和41.2分钟有细微出入的话也可以预料。

现在要请教各位,我以上的测算方法是否正确,按这套方案,实际飞行时间是否接近40分钟。
我个人的看法以为除了最后乘以80%这一步骤可能有大的出入以外,其他步骤基本正确。我看可以在全重20KG的情况下实现40分钟的续航时间。

请各位经验丰富的朋友指导纠正,先拜谢了。

网友A:
算法上没啥问题,实测一下看看呗

网友B:
首先,力效表只是单桨测出来的,双桨情况下完全没有意义。
还有电调等的损失也没考虑,电池的虚标也没考虑。
你的分子分母是不是搞错了,电池容量怎么也的在分子吧

网友C:
建议做电桨组合效率测试,需要获取的关键数据是单电机在2.5KG左右的电流数据,真实的电流数据起决定性作用~12S的电压有更高的效率,也许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不同的桨效率不同,你可以具体看一下大疆植保机的具体情况

网友E:
试试减 掉一块电池看看,,降低一下重量,试试,或许还能增加续航时间 。

网友F:
除了上述魔友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剩余动力严重不足,此电机最大拉力越为4kg,取2.5kg作为悬停动力,推重比只有4/2.5等于1.6 。。。。通常一般要到2.5以上才好飞,1.6甚至连植保机都不如,植保机一般也要接近2了。另外没记错的话,22000电池单块应该是2650g左右,4块电池就是10.6kg。按20kg起飞,剩余重量只有9.4kg,这里面还要包含负载,不知道此款飞机的用途,是航拍吗?粗略的估算这里也不太合理。。

按照我自己一般的计算,是要先了解清楚需求,是航拍吗?还是植保还是其他,这样就能估算出负载,    然后飞行时间预期多少呢? 这两条就可以评估飞机的动力系统了。之后就是机架之类的,先后是有个顺序的。。

网友G:
lz,首先你的动力是不行的,这个电机最大4KG拉力,那么单电机提供2kg就已经是最大的安全起飞重量了。
假如换了电机,保持20KG起飞重量,那么我估计的悬停时间(只是悬停)在45分钟大概,航线飞行等等根据个人习惯会减时间。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不对请无视我。

楼主:
另开一楼感谢以上各位大神的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上没啥问题,实测一下看看呗

嗯,要实测额,只是在实测之前先理论上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力效表只是单桨测出来的,双桨情况下完全没有意义。
还有电调等的损失也没考虑,电池的虚标也没考虑 ...

兄弟提到的情况,我在最后通过乘以80%来对这些情况做了实际与理想状态的修正了,当然也许70%或者其他。
采用的公式是这个:
飞行时间 = 60 /(飞行重量 /(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只是用数学方式变换了下形式:
飞行时间 = 60*电池实际容量 * 电池电压 * 效率 /飞行重量
所以就跑到分子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做电桨组合效率测试,需要获取的关键数据是单电机在2.5KG左右的电流数据,真实的电流数据起决定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桨效率不同,你可以具体看一下大疆植保机的具体情况

采用的是大疆的全套动力系统,这个曲线图就是实际要用的配置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减 掉一块电池看看,,降低一下重量,试试,或许还能增加续航时间 。

谢谢,都考虑过了,还是两组的电池时间要长一小点。优先考虑能载两组电池,实际操作的时候两种电池方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上述魔友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剩余动力严重不足,此电机最大拉力越为4kg,取2.5kg作为悬停动力, ...

果然有经验,基本你猜对了。这套方案主要是带小型航拍设备进行长航时飞行的,时间是第一考虑要素。

飞机自身不含电池的重量还不到10KG,电池的重量占了起飞重量一半以上。
大疆这款电机,官方提供的最大拉力是5.1Kg,2.5KG还是在推荐起飞重量里的。

这样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首先你的动力是不行的,这个电机最大4KG拉力,那么单电机提供2kg就已经是最大的安全起飞重量了。
假如 ...

谢谢,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下电池,22000这个电池太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下电池,22000这个电池太重了。

你的电机是专业版啊,那动力就没问题了。电池可以减一块,重量能减2.5KG,理论计算时间也就减掉几分钟的样子,基本满足要求。
按这个标准把22000的电池换成4块16000的或者两块30000的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提到的情况,我在最后通过乘以80%来对这些情况做了实际与理想状态的修正了,当然也许70%或者其他。
...

不过DJI的桨好像不能反过来装吧。桨正转反转的效率等等会很大的不同。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共轴双桨下面那个电机是头朝下安装的话不太适合用DJI的快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DJI的桨好像不能反过来装吧。桨正转反转的效率等等会很大的不同。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共轴双桨 ...

您的意见很棒,这个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机是专业版啊,那动力就没问题了。电池可以减一块,重量能减2.5KG,理论计算时间也就减掉几分钟的 ...

不是专业版的,是标准版。
貌似标准版和专业版的电机性能是一样的,只是专业版的电调是内置在电机座里面的。
你推荐的电池配置很不错,可以各种不同的电池测试下,看看实际效果。能带起4块22000,其他两种电池也不是问题了。
再次感谢